最简单的 笔记本键盘粘连 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09-07):
笔记本键盘粘连大家经常碰到,一般都换键盘。如果不是进水的话,是有办法解决的。我现在就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方法:先取下键帽,看到皮帽后 不用取下,用很尖很细的 那种镊子,小心的插进3层薄膜中间,就是把薄膜键的位子开条缝,然后用热风枪开到200度左右 对着键吹一下 注意别吹变形了。一般来说可以 解决粘连问题了。我用这个办法修过不少键盘了。很简单。

网友:
真怕吹变形了

网友:
不好弄,还没换个好

网友:
一般 粘连 主要是薄膜变形了 稍微吹一下就可以 我一般是离键2CM 吹3秒钟的样子 不会吹变形

网友:
其实塑料件变形的问题很多 ,常见的是串口硬盘的电源线就很容易变形,我也经常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这么牛叉 一般都换了   修下也给不了几个钱  换的安全稳定

网友:
我遇到都的是不能打字,然后才是粘连,一般给换掉解决故障

网友:
这样修的 怀疑会有隐患的  收了钱 也担心啊      不如直接换键盘彻底解决  后顾无忧!

网友:
现在键盘便宜了,直接更换得了,你这样做太费事,弄不好还得换,花时间还得花钱

网友:
这种方法还是真没有试过。

网友:
还真没有修过键盘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暴力取下..   在直接换新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没能理解楼主的方法

网友:
就算吹变形了,也可以跟客户说直接换

网友:
分键盘的吧  有一些  上去就 焦掉了

网友:
单单修好的话赚不到钱而且不稳定

网友:
我也觉得还是换比较好点,吹的话 还不知道不良有多少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