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0 英特尔主板0.5A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09-07):
接到一台THINKPAD E40,这主板毛病多又是灌胶,维修很麻烦。

接可调电源发现裸板0.5A掉电,拆掉CPU0.3A掉电,大致排除后觉得应该是缺电压造成。

先静态量各大电感阻值,没有发现异常。
上电,我一般习惯先量下CPU供电电源好信号,这样能大致确定维修方向。
ISL62882第一脚PG掉电瞬间有电压,说明这一块应该问题不大,但在论坛上有朋友说有遇到过CPU供电芯片加焊好的,所以先加焊,未果。

老老实实量瞬间电压。前边几乎都正常,量到PL15发现无电压产生。查电路图发现是一路1.8V供电。

还是量各脚阻值和电压。阻值大致正常,量电压发现第七脚,也就是下管的控制级待机时就有5V电压。

因为不清楚芯片内部原理,判断为芯片问题。换芯片OZ8116LN未果。

查外围电路吧,最终发现PD23开路,这个二极管是自举升压电路的管子,而自举升压的供电正好是5VPCU,应该就是这里了。

换PD23,机器修复。

*看论坛上也有E40 0.5A掉电的没修出来的,这是我遇到的其中一种可能性,仅供参考。

szzbq -1 很给力!

网友A:
哦,新手学习了,原来是5VPCU供电到CPU不出,,里面的自举升压二级管坏了。。感谢楼主分享,从维修思路来看,硬启动没有完成,该先量量各大电路是否缺电压,CPU供电电感应该没有5V.....

网友:
今天练拆焊技术,拆容易,焊老是有多余的焊疤留在针脚,很不好弄,有什么焊接技巧吗,请楼主赐教。。。

网友A:
教教我吧。。。跪求大神指教。。。。

网友:
广哒板子掉电一般二级电压没出来

网友B:
PD23是什么的  我没有看到的, 讲解下  师父

网友:
是那二极管开路啦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教教我吧。。。跪求大神指教。。。。

多涂点焊膏,锡线要好点,烙铁头要好点,多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D23是什么的  我没有看到的, 讲解下  师父

加了个图,是自举升压的二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新手学习了,原来是5VPCU供电到CPU不出,,里面的自举升压二级管坏了。。感谢楼主分享,从维修思路来看 ...

CPU供电是正常的,出问题的是1.8V。

网友:
这款机子那个二极管坏的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恐惧的是显卡什么的 太恶心了

网友:
这1.8V是桥供电吧?

网友:
PD23 BEST供电二极管

网友C:
查条件的时候难道不查自举升压电压吗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只查供电开启就换芯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条件的时候难道不查自举升压电压吗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只查供电开启就换芯片 ...

自举升压电压是要查的,供电 开启正常后这个电压就会出来。

网友:
下管待机就有5v说明芯片进入保护状态了 有可能后级有问题 或者芯片工作不正常  不过还好楼主找到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