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15-e027TX 版号DA0R62MB6E0 BIOS 求助

楼主(2014-09-07):
这款机器故障为不定时掉电 半小时左右 无从查起 掉点之后再开机一切正常 想刷个BIOS试试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 共享一下 跪谢
不定时掉电

网友:
查查CPU供电电压稳不稳,还有散热是否良好。。

网友:
散热已经排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