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05一体机,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4-09-07):
联想B505一体机,能开机运行,没有报警声音,也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,用键盘按键也能播放音乐,可是,就是屏幕不显示,我猜想既然能进系统,就证明主板,内存,显卡都没问题,如果其中一个部件出问题,开机会报警声,自检会过不去,也不可能进系统,以上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,可是又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?请高手回答解难

网友:
应该是暗屏

网友A:
有可能是显卡,以前遇到 过一台联想的台式机这种问题,显卡坏了,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

网友B:
刚开机仔细看下屏幕有没有变化

网友C:
修过一例,灯管坏了一根你就描述的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开机仔细看下屏幕有没有变化

屏幕没变化,一直是黑的,可是屏幕下面的按键灯都是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过一例,灯管坏了一根你就描述的故障现象。

如果真是灯管坏了,我就不会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显卡,以前遇到 过一台联想的台式机这种问题,显卡坏了,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

台式机的比较容易,换个显卡试试就知道了,可是这个一体机的显卡不通用,也没有富余的,所以才问问是否确定哪里坏了,在买配件

网友:
显卡部分---显示其部分

网友:
高压板是好的吗

网友:
换一块高压板试一下。

网友(2015-01-09):
这个机器一般是北桥的问题,你焊一下试一试,

网友:
感觉像是手机的排线坏了一样

网友(2016-10-16):
检查灯管和高压板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板

网友:
基本上灯管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