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明基 G2220HD 开机一会儿有水平彩条

楼主(2014-09-07):
明基 G2220HD 开机一会儿有水平彩条 拔掉信号线也一样 驱动板两 IC 已加焊

网友:
屏坏了 换屏

网友:
屏的问题 我之前见过一个LG 的显示器 型号忘了 就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可能是屏幕排线问题..换个排线不行 就换屏幕

网友:
屏ic散热不好,加焊一下试试。
1225电脑维修
屏IC是什么地方 。 大哥可不可以教教我。 不懂啊
详情

网友:
多谢
大家的帮助

网友:
是不是排线坏了。

网友:
先用驱动板代换一下,一下那么问题都出来了!

网友:
出现故障时,用手摸驱动板和逻辑板中有哪个IC最热,再用冷却法降温看效果有无改善。

网友:
屏是 AU M215HW01 逻辑板 主 IC: AUO--12201

网友:
开机是好的,用一会就这样是不是,若是,则屏挂

网友:
如果开机是好的,用一会出条,一般是原件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用通用套件试一下 排除是不是屏本身问题

网友:
楼主这么明显是屏坏了还修什么

网友:
你们说的都 对 是屏的问题 但是 可以修好 是罗辑板的问题 我长沙有人可以修 但不肯提供指道. 上面各位高手 都不会修罗辑板吗

网友:
应该是屏有问题,,,

网友:
屏的问题大,看来像是行控制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来试屏,,,

网友:
还是版主说的一针见血~屏IC。
不过也不排除屏线,驱动板。
办法就是你用通用的一套测试就判断故障了。
caolong18580
大屏的IC就是逻辑板吧
详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