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1000DM003电路板ROM被人掉包了 怎么办

楼主(2014-09-07):
ST1000DM003电路板ROM好像被人掉包了    现在是敲盘    要数据   怎么办         固件是CC49   电路板板号是100574451 REV B    厚盘         急急急

网友A:
找个相同的硬盘换盘片吧。

网友:
掉包了,看ROM内部的SN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相同的硬盘电路板代。

网友:
没那么容易吧

网友:
换盘片?好搞笑!

网友:
小小白受教了,多谢大神们分享

网友:
一个办法 找上一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个相同的硬盘换盘片吧。

换了盘片资料怎么办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盘片资料怎么办????

提取资料哦。

网友:
换个同型号同批次的板子

网友:
换相同型号的电路板也沒用。只有少数专业公司能恢复这盘了(重构BIOS)

网友:
磁头坏的可能性大一点,数据盘一般不敢乱来换东西的,最好问清楚原来有没有敲盘的

网友:
一修的我都弄不明白……楼主这还是个二修盘……

新ST的BIOS芯片丢真的不好搞,估计也是小俊老师和罗老师等高手了。

网友:
同行做的吧

网友:
是把盘片放到相同的硬盘上面提取数据吗?

网友(2014-10-09):
退回给客户吧  浪费时间

网友:
应该不会的都有职业道德的,为了个没有必要的东西费牛劲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