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420关不了机求助急急急

楼主(2014-09-07):
故障EC进过水。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后。还是一样。换掉EC问题解决。但是管不了你。【按关机键电流到0.75就不动了一直停在那个位置‘】其他什么都正常、不知怎么差条件。师傅叫我按时序差。都是差那几个条件呢好心的师傅给小弟说下

网友:
上面写错个字。是关不了机

网友:
看看网卡 南桥部分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下,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,换系统好了

网友:
ec是原型号代换吗 ec上挂有bios吗

网友:
系统换过了。南桥网卡我在查查

网友:
bios问题吧我之前就遇到过

网友:
EC旁边有BIOS     .是原装的EC

网友:
进水重点查,

网友:
是不是EC上外挂BIOS,换了EC就还要重新刷写BIOS啊

网友:
不会吧;其他都是好的

网友:
测测哪个电压没关?

网友:
我再查查。

网友A:
问题解决 是EC边上的电阻不良导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 是EC边上的电阻不良导致。

楼主说说是什么电阻,什么信号,分享下,让大家也分析下

网友:
进水换了EC,现在开不了机应当刷BIOS吧

网友:
重点查进水的位置

网友:
进水的仔细检查 进水的部分 应该很容易修出来

网友:
什么电阻,望楼主给出分析,谢谢

网友:
我遇到过两台这样的,一是CPU坏了,一台是SB坏了,你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