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3,有复位不跑码.

楼主(2014-09-07):
前天收到客户发来的主板,发现被人修过,而且,IO被人动过手脚,变成了W83627THG,他NND。这不是坑人吗?重新找了IO换上IT8718F-S换上。开机发现有短路了,一查12V的短路,换了管子。开机OK了。电压正常了,复位也正常了。但是就是不跑码,没办法了 ,上CPU假负载,检测发现,VTT1.2V,PLL供电电压1.6V,CPU内核1.07V,电压好信号1.6V,系统复位1.6V,串行总线电源A1.2V串行总线电源B0.4V.(0.4V正常吗?)还有就是时钟供电才0.2V。0.2V是不是不正常?跑线路,发现2个时钟点连接到2个电容,电容的另一端有0.4V,再跑,电容0.4V这一端就直接连到时钟IC了,你们给个思路,我真没有思路了..急死人了  ,小白求教

网友:
你还不错啊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时钟供电才0.2V??          你确定是供电?    是的话你跑的线路不对

网友:
都查到这地步了  就该换的就换吧   时钟供电明显不对啊

网友:
时钟电路问题!明显时钟不正常。

网友:
会不会被人家 反时钟供电的电感换成电容了呢 因为IO8718都换83627

网友:
看看还有别的原件被改动没有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明显的人为地方

网友:
给别人修过的基本上动过手脚,直接换板。

网友:
时钟供电才0.2V,明显不正常,看是否是外部拉低,还是时钟芯片本身拉低。

网友:
时钟芯片我已经换过了 ,还是一样, 我还是觉得那个IO有问题,就是不知道这个A770E3的IO具体型号,你们谁有,给个图要清晰,不然一切白搞

网友A:
串行总线0.4V不正常,AMD的CPU时钟测量具有特殊性,经过两个耦合电容到时钟芯片,电容一端0.4V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行总线0.4V不正常,AMD的CPU时钟测量具有特殊性,经过两个耦合电容到时钟芯片,电容一端0.4V正常

哥们,  你早点出来说不定我可以修好的,后来我叫客户换板了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。求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