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启动起慢,5-10分钟才亮屏

楼主(2014-09-07):
最近遇见两个本本,一个是thinkpad t400 一个是联想的超级本.按开机键后,5-10分钟才亮屏,然后正常开机,后面都没问题.请问这是主板的问题吗,求解
笔记本

网友:
肯定主板问题 了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会好不

网友:
要不就南桥方面的问题,或者开机芯片

网友:
显卡空焊了吧?

网友:
拆开看看,最有可能的是某个电解电容失效了。

网友:
找专业维修

网友:
如果进系统后,设备管理器内的硬件及外设都正常使用,应该BIOS的可能性较大!

网友:
5分钟亮机,*脏话*,难以置信啊!哪有这么耐心等这么久,看下电流不正常就开修,以经验看,应该是显卡或者 北桥问题

网友:
可以按照不开机的问题来试试呢?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