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问题

楼主(2014-09-07):
新手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块板.无集显,情况是有时能正常开机,不能开机时检测卡挡25.换了好几个显卡问题依旧!求解……

网友:
那就是两个故障啦  最怕遇到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的机器。头疼

网友:
型号是m52lt!

网友:
“不能开机时检测卡挡25”-——是跑码挡25吧?

网友A:
建议加焊一下桥

网友B:
跑码25,大多是北桥的问题,可尝试先加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加焊一下桥

谢谢.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码25,大多是北桥的问题,可尝试先加焊一下

嗯.谢谢你……

网友:
不是显卡,看看显卡槽,或显卡供电电器正不正常

网友:
先把声卡拆了再说。。。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