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 tft22w90ps屏幕有背光

楼主(2014-09-07):
手中有一台AOC TFT22W90PS显示器点亮以后发现只有背光亮   认为屏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 结果悲剧了 屏线换完不好使   程序刷了也不行  求给位高手帮忙

网友:
单独测试一下显示屏

网友:
屏缺电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!若电压都正常,就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屏坏了,亮亮屏个电压正常吧

网友:
这个我也碰见过来

网友:
测测屏上保险好坏,插上屏线开机再测屏保险上的电压是5V吗?
屏上保险要是坏了,测一下哪里短路!

网友A:
谢谢各位了 我测测看看   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没有考虑屏会有问题吗

网友:
是白屏还是花屏?????

网友:
楼主说一下检测过程及判断过程

网友:
测下屏供电,好的话多数在升压电路

网友:
第一屏要有供电,第二,屏上的升压和降压电路(VH VL)要正常。一般情况是驱动板的供电小三极管功率不足。直接铁丝短路就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了 我测测看看   应该是屏的问题

屏是灰屏还是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