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三星711N不开机

楼主(2014-09-07):
今接修一台三星711N显示器故障为通电电源灯不亮,查电源正常,拆除A81SC后开机正常按键不起作用,能开机,显示连接信号

网友A:
接VGA信号显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VGA信号显示吗?

就是接的VGA

网友:
这个东东刷程序不好就换驱动板吧

网友A:
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了吗?是多少?

网友B:
你拆的那个是什么芯片,驱动板上的吗?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了吗?是多少?

红绿蓝对地阻值会出现信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拆的那个是什么芯片,驱动板上的吗????

是的a81SC。IC201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红绿蓝对地阻值会出现信号吗?

关键是行场对地阻值要正常!要不肯定不显示信号!
红绿蓝对地阻值应该是80欧左右,短路的话应该会缺颜色!

网友A:
IC201应该是ROM里边是菜单程序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C201应该是ROM里边是菜单程序吧?

我觉得也是,他跟24C08好像通用,拿掉显示器就亮了,就是没信号。

网友:
能不能放个图 看看什么芯片 改驱动板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也是,他跟24C08好像通用,拿掉显示器就亮了,就是没信号。

你测VGA对地阻值了吗?尤其是行场对地阻值!告诉我多少好吗?你想修好吧!不说怎么帮你呀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测VGA对地阻值了吗?尤其是行场对地阻值!告诉我多少好吗?你想修好吧!不说怎么帮你呀!

红绿蓝对地阻值75都是,场是黑笔接地无穷大红笔接地600,行是黑笔接地1427红笔接地6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红绿蓝对地阻值75都是,场是黑笔接地无穷大红笔接地600,行是黑笔接地1427红笔接地600

感觉行场对地阻值低了点,从这部分查查吧!上回我遇到一台就是感觉阻值还正常可就是不显示VGA信号!
看看这个不知道能帮到你吗?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9963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