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5 页
DELL M4040通病 7声报警新问题

楼主(2014-09-07):
最近接了好几台DELL M4040机器,坏的电感图片,特意发出来,希望论坛朋友不要盲目去干北桥,以免走弯路。。。。
通病

网友:
没遇见过

网友:
图片看不到呀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电感开路了吗

网友:
这个没遇到过,屏线 的问题 遇到过

网友:
电感什么问题呢 楼主能说说吗

网友:
电感开路也导致七声报警?

网友:
图片呢?这个情况真么遇到过

网友:
我好像遇见一台电脑8声报警

网友:
哪个电感呀?2002还是2004?

网友:
我手上的DELL 也7声报警,吓死了 没见过,拆看一看 桥问题 - - 加焊好了

网友:
这个没遇到过 一般干桥就搞定了 可以记下

网友:
没图没真相

网友:
楼主没看到图片的 啊

网友:
好少遇到啊!修了很多台这个问题了吗

网友:
电感坏了?这个还真没遇到过。。。算同病么???

网友:
楼主是说L2002开路了么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也修到过这个机器所有的USB不能用,也是桥旁边的小电感开路了。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修好几台,我怎么一台都没有碰到啊。

网友:
七声报警本来就不是北桥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