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发布G460掉电通病!

楼主(2014-09-07):
其实就是显卡坏了,把PLT-RST拉低了,变为0.9V,大家可以去测量。拆掉显卡后是3.3V。电流跑到0.65左右掉电。上U后CPU电压0.78V左右属于正常。不上CPU1.05V全属正常。不是某人说的什么CPU电容滤波不良上下管问题电源IC,纯属扯淡。因为CPU电压虽然0.78V,但是已经发出了VGATE,既是VRPG。已发给南桥。按照时序HM55桥已经发出PLT-RST,只是被拉低了变为0.9V。【再次声明这款机器就是好显卡空焊,和显卡内部微短坏掉】。  大家不要盲目的乱换桥了,EC等等一大片找不到问题。按照上电时序修即可找到问题。CPU电压跑码后1.1V。没跑吗之前0.78V属于正常。主要查VGATE是不是已经发出.
我这是技术贴,看不懂的灌水的路过的不要再发帖了。   以后你遇到了就会知道了。另外这个机器会显示1-2分钟左右掉电,我加焊的显卡好了,估计用不了多久还要换显卡。G460独显这款机器显卡就是好坏。我见过3种不同程度的掉电。1.就是显示1-2分钟左右掉电 2.电流上到1.2-1.3掉电 3.就是电流上到0.65左右掉电。都是显卡的问题。想省钱了你就加焊下,如果不行就得换。0.65左右呢个掉电是必须换。前2种加焊可以解决,但长久不长久就不好说了
【原版G460上是n11m-GE1-s-A3,我用的是料板G460上的N11M-GE2-S-B1 ,居然通用】换完就OK,那真叫个嘎嘎爽。我手机不清没上图,忘谅解。事情比较多,就发这么些东西吧。

补充内容 (2014-9-13 14:08):
当然这个机器显卡只是一方面的问题。其他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B+短路,  小面积进出,19V好断线请仔细查。     大面积进水就不好修了,零件腐蚀严重,板子没有电阻号修起来费力建议换板。

网友A:
不知道是啥通病,看不懂

网友:
哦,没有修过类似的

网友:
前几天 刚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

网友:
有修到过此类问题

网友:
楼主最后换显卡解决了  遇到2台以上了吗?

网友:
最后换显卡好了吗

网友:
显卡损坏导致开不了机。说是这个通病吧

网友B:
楼主是换显卡还是加焊?

网友:
楼主试验过的    遇到没有仔细测量  下次验证下楼主的说法

网友:
电流跑到0.65左右掉电,PLT-RST拉低了变为0.9V,是显卡坏!你的经验可以借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换显卡还是加焊?

肯定是坏了,空焊怎么会拉低HM55桥发出的复位呢?上楼的 显卡坏了导致掉电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真心赐教   遇到必会小心

网友:
见到多了,就学的多
学到了

网友:
小小白受教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没BGA。遇到了也没法。。

网友:
有受教了,学习

网友:
1.2-1.3掉电的有修过,加焊了不行,最后换了一个显卡才好。bios也刷了好几个,只有其中一个能用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这机是温度超高,后来发现是显卡问题 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OK。现象是进系统一会儿掉电。发现显卡100多度

网友:
这个貌似不能算通病

网友:
显卡坏了拉低了平台复位,导致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个好。。。下次直接干显卡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,有待验证

网友:
不是通病吧,我怎么没有修到过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学习了、刚好接到一台G460  电流上到1.9 掉电反复重启

网友C:
昨天我接了一台G460跑码到0 。81就掉电,CPU没有电压,但CPU还会发烫,CPU电源芯片TPS51621       DPRSLPVR没有电压  VID0  VID1没有跳变  请问是那里问题

网友:
我这里G460不是很多,接的最多的就是B460.爽。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,时加电,时不加电,加电后能显,显后用一会掉电,不知是不是也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这个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

网友:
这类问题我也遇到过,但总不能断定下来,感觉总是闷得

网友:
碰到过一次,加焊客户用两个来月又拿过来,郁闷

网友D:
显卡通病?那你就错了。真正的通病除了显卡还有其他。显卡空焊傻子都知道算什么通病呢

网友:
显卡短路拉低平台复位? 奇怪的是显卡芯片怎么会无缘无故短路呢?

网友:
楼主碰到这种情况几次了,两三次的话应该是同病了

网友:
几年的老机器了到了显卡出问题的时间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发帖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不会到处乱动了 只要症状吻合  直接显卡伺候 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通病?那你就错了。真正的通病除了显卡还有其他。显卡空焊傻子都知道算什么通病呢

我指的是掉电引起的问题,没说其他的问题,请你看清题目再说。   废话这机器当然问题很多,包括B+滤波电容好短路。你可以搜下关于G460的帖子,都没有个明确的故障乱说。请把你的维修经验发上来。  我发这个贴同样也是反对那些乱发贴的人,误导别人叫乱换东西! 楼下的你做显卡不会用锡箔纸把桥上下都糊住。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就一台这个显卡换过后 桥又坏了 桥防显卡很近不知道是不是换显卡的时候焊坏的 决定换板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我接了一台G460跑码到0 。81就掉电,CPU没有电压,但CPU还会发烫,CPU电源芯片TPS51621       DPRSLPVR ...

CPU VR_ON有3.3V吗?  你按照仁宝上电时序维修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说,要快显卡才能彻底解决此问题?

网友:
有时候发帖没图,很少人顶
但发个实用贴真心不容易

网友:
貌似修好  也用不了多久吧

网友:
学习了 果然大神 只差 5SA

网友:
也碰到过一模一样的一台。。是显卡坏了影起的。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通病就是U10这个5V的转换管子爱坏

网友:
我也修过两台 一台Z460换显卡好了 一台g460外接显内接不显做显卡后变掉电 换第一个显卡还是掉电 第2个显卡外接花屏内接灰屏 最后额变掉电 这个机子 唉 无语了 淘宝卖的显卡真*脏话*水  还是老客户

网友:
暂时没碰到 学习了

网友:
怎么可能啊 显卡坏怎么会拉低平台复位?

网友:
现在正在修前几天拿过来的一台G460的,电流跑到1.5反复掉电重启前面加焊了下显卡当场好了第二天一开机还是老问题,想想还是再重植一下吧 植完好了  第二天一开又是涛身依旧,没辙了 订个显卡吧  2天后换上,OK了 。。。 你以为这样就好了?  NO !!!  第二天开机 老问题又见到了 。想哭啊       再换个南桥吧   又OK    第二天又掉电 。   这下真是没辙了  看到你发的贴子  上来像你取取经。  看到请回复下  3Q

网友:
修好一个两个月回来了

网友:
上次我的G450 掉电,都换板了。

网友:
不过板子留下来了。。等下换个显卡试下。

网友(2014-10-09):
额 , 这板有点位图。。

网友:
我有个G46O的进系统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半个小时后就掉电,之后再开机就很快掉电(有时候在进系统饿LOGO ,有时候在联想LOGO),显卡、CPU、内存、bios也刷过,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我这里还真没修过几台g460

网友:
这问题还没遇到过,下次留意一下

网友:
是个不错的经验,下次碰到了直接干显卡。

网友:
G460 的见最多的是 B+ 不正常。 显卡问题还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值得注意

网友:
谢谢楼主了,很实在的~!

网友:
这才是 大神 我也遇到过了 换显卡 OK

网友:
显卡 100多度 是 显卡 位置 没放好

网友:
昨天刚修了一台,确实是显卡

网友:
最后总结的还是正确的,显卡只是其中的一方面

网友:
显卡坏,导致触发1.0几跳变不上去,这才是通病,你把显卡拆了通电触发,没试过。也不敢玩,怕烧东西
穿壁引光
显卡拆了 触发会烧东西?
详情

网友:
显卡坏,导致触发1.0几跳变不上去,这才是通病,你把显卡拆了通电触发,没试过。也不敢玩,怕烧东西

网友:
我的这个是进系统一会掉电 有时候开不了 电流上1.3掉到0.65 再掉电

网友:
时序绝对要熟记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修过这类机器但没有换过显卡

网友:
恩,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恩显卡坏确实引起掉电

网友:
上次碰到一台就没搞定 还是技术不行啊

网友:
以后遇到一定试试看

网友:
真心赞一个!!

网友:
现在的平台显卡都需要换 ,但是顶的芯片好多都坏的

网友:
N11好多的通用 G450的也是这个故障

网友:
上次刷bios好的

网友:
刷了n多啊,都是累

网友:
G460的机器修的少,E47A倒是修过,就是显卡问题导致不定时掉电

网友:
是显卡通病

网友:
先记下,有机器好试试,按时序修是王道

网友:
早就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确实如果上电到0.65 百分之80是显卡挂掉了,加焊下,有时能好,但会返修,

网友:
显卡短路了?

网友(2014-11-08):
楼主说的很好,不过,原板的显卡也有N11M-GE2-S-B1,我这个就是,加焊显卡后,触发不在是0.65左右掉电了,电流刷的一下直接上到1.2几就OK了。

网友:
我手里的G460用电池掉电,不用电池可以,换了电池没解决,我也上BGA试试

网友:
仁宝的机器掉电的好像不多。

网友:
这款bios程序 显卡易坏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啊,赞一个

网友:
这问题真没碰到过

网友:
楼主总结的是精华啊,虽然版主没给你加精

网友:
遇到过 没有搞定

网友:
修到过显卡掉电的!

网友:
下次事实看看

网友:
楼主水平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电流跑到0.65左右掉电,PLT-RST拉低了变为0.9V,是显卡坏!

网友:
遇到过几个  好多好多才是通病

网友:
这机的显卡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还是非常的大方分享经年啊

网友:
PLT_RST也到显卡

网友:
下次要先做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个1.3左右就掉电重起反复这样,估计也是显卡了

网友:
显卡内部电路坏掉了,系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通病还是比较常见的

网友E:
那别的机器也可以这样的搞吗,平台复位不来也可以搞显卡吗“?

网友:
有个不定时掉电,也是这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别的机器也可以这样的搞吗,平台复位不来也可以搞显卡吗“?

呢得看图纸了,不是随便乱搞的! 我只能说这些了

网友:
遇到很多掉电的都放走了,掉电修复率较低

网友:
我这一台也是G460 电流跑到1.03然后就掉电了,做过显卡还是一样。是不是显卡真的坏了?

网友:
我是学习了,真心表示感谢!也劝兄弟们多顶,少打击!不管结果怎么样,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出来分享的人都是值得我们赞的!

网友(2014-12-12):
显卡是大多数独显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我的机子0.65掉电,二话不说换显卡 结果还是一样 。。 。。 。。 。 。。     换了EC PLR_RST 0V  CPU供电正常1.05

网友:
换了EC好的

网友:
显卡值球效果和加焊有没有太大的区别?

网友:
触发1.0几跳变不上去,这才是通病

网友:
没有修过类似的

网友:
多数是空焊,以前遇到很多,都是回焊好的。

网友:
毛病不好修   学习

网友:
感谢楼主维修经验,我修笔记本主板很少,学习了

网友:
显卡加焊一般都用不多长时间,谢谢楼主分享经验!

网友:
经验啊。先收藏了。

网友:
遇過一樣的問題 應該是通病

网友:
在平台复位低的情况下,不知道测内存排阻能不能测到波形呢

网友:
我没有遇到这个通病

网友:
G460我这机子就是水命,修了N多进水的了

网友:
所有发帖的都是伟大的,我们小白的福音,受教了,忘多多发帖

网友:
遇到过显卡问问问题的

网友:
我记得这款机器第一次触发电流跑0.6几安后掉电,要再次触发才显示。(注:裸板上cpu和内存)

网友:
这个显卡确实太爱坏了,建议有钱的客户还是换

网友:
前几天修一台C460的机子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 是开机线路IO旁边一个电阻变小了 换10K以上就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楼主修很多了吧,

网友:
真是这样的么、。
没碰到过这问题下次碰到就按楼主说的做

网友:
都分析的这么深入   强大

网友:
索尼掉电碰到过很多

网友:
好东西。显卡出问题是可能开机掉电。N11的卡非常容易 出问题。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哦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呢

网友:
修过显卡问题 掉电的,三星本

网友:
我就是奔着通病来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,遇到同样故障就好办了。

网友:
这个技术贴简单明了,赞赞赞!

网友:
你是我的小苹果,很好的经验,而且没图,省时间

网友:
显卡把复位拉低了啊

网友:
G460的显卡就是爱坏 我修过

网友:
就是显卡的问题吗

网友:
前两天刚修了一台,换显卡好的

网友:
这机器 显卡问题比较多 吧!

网友:
晕。, 老早就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长见识呢  谢谢!!!

网友:
确实是技术贴不得不支持一下

网友:
楼主技术绅士强悍啊

网友:
希望多多发帖 哦

网友:
PLT-RST拉低,就是有短路的,空焊加热可以,短路就要换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试一下,感谢

网友:
G460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学习了

网友:
没怎么看懂,没仔细看

网友(2015-01-23):
确定是通病?

网友:
反正我没怎么遇到过,搂住你经常修过这机子的这个毛病?

网友:
这个也不是通病把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 又多学了一点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台进水的,要开三四次才能亮

网友:
这问题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呵呵呵,如果真的是显卡那你走运了,修到好多台那种g系列蓝色板只要上过返修台 毛病不断 各种折腾

网友:
拉低,说明有局部分短路,所以只有换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。

网友:
干脆利落,大赞

网友:
显卡问题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等我把那几块板找出来看看 显卡拉低PLT-RST

网友(2015-04-08):
只要不涉及到pwm电路,老子什么都敢拆了通电

网友:
楼主换显卡  好了没

网友:
这机器 我修过 确实是 显卡拉低 平台复位  ,   拆了好多 平台复位 去过的地方 , 最后一个才是拆的显卡  搞的我晕死  原来是通病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的经验。。

网友:
那还说什么啊  显卡坏了 也拿来说

网友:
领教了 !!!!多谢指点

网友:
遇到好几台 0.6几掉电  不用多想直接搞显卡

网友F:
我这个 0.60  掉电 BUF_PLT_RST#  触发瞬间 有027 CPU 电压 已经出来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个 0.60  掉电 BUF_PLT_RST#  触发瞬间 有027 CPU 电压 已经出来了

是的拆掉显卡,看复位正常吗掉电吗?  如果BUF_PLT_RST# 复位3.3V   换显卡

网友:
唉,不好搞啊,

网友:
很少遇到G460显卡坏的

网友:
夏天快到了,这款机器应该快出现了

网友:
以后就直接弄显卡了

网友:
是的  说的对  碰到过两次   都是干的显卡  电流忘了

网友:
收藏了你的维修思路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是的拆掉显卡,看复位正常吗掉电吗?  如果BUF_PLT_RST# 复位3.3V   换显卡

拆了 显卡 还是 没有出电压 想把桥换了看

网友:
早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主 我有一块板G460 1.3A 点亮 之后马上掉电 是进水机子 显卡供电芯片烧了 换了供电芯片和全新显卡还是掉电 后来没有办法 给客户换班了 个人认为掉电 不一定显卡问题 有可能是桥的外围电路  之前也修过好几片G460 干显卡都能好

网友:
原来是这个情况呀

网友:
看来显卡引起的掉电还是需要注意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拆了 显卡 还是 没有出电压 想把桥换了看

按时序修,测量各大供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按时序修,测量各大供电!

供电 都有出来 的  就是 缺复位 信号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N11都通用 换过哦次

网友:
这确实是个通病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是啥通病,看不懂

楼主说显卡虚焊

网友:
没BGA。遇到了也没法。

网友:
掉电最难搞,有的是散热,有的是芯片不良,有的是温控

网友:
还遇到ASUS的显卡电容也会导致,甚至还会不上电,挡L0GO

网友:
有修过这样的。谢了

网友:
恩  说的好有道理  我竟无言以对

网友:
这种显卡也是显卡门的吗,好像很少坏

网友:
还没修到这个问题,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玩大游戏掉电,正常用没事,压力测试也会掉电,给客户报换显卡,客户还没确定,。。看了些贴,加大了信心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确实修过好多

网友(2015-05-20):
我这遇到一台开机0.65掉电的  不过没有出CPU电压  是不是显卡问题呢

网友:
学习 了    小白 也懂了一点点,,谢谢

网友:
不止是掉电,还有键盘暂时性的失灵

网友:
通病好 来钱快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没有能改集显的高手啊

网友:
我碰到一个,要用大概十几分钟才掉电,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

网友:
G460遇到显卡坏的不多

网友:
不错,期待楼主更多的帖子

网友:
不错的帖子 下次试试

网友(2016-03-31):
引用 网友H:
显卡坏,导致触发1.0几跳变不上去,这才是通病,你把显卡拆了通电触发,没试过。也不敢玩,怕烧东西

显卡拆了 触发会烧东西?

网友:
显卡坏  掉电 这貌似都是这样吧!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谢谢分享

网友:
表示没修到过 下次碰到 可以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