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 919SW+ 电源灯不亮开不了机

楼主(2014-09-07):
电源板有5v输出,按电源开关有跳变。电源灯不亮!驱动板有1.8和3.3!不知那出问题了!!
补充内容 (2014-9-10 14:01):
没有编程器!最后只能整块驱动板换了
开不了机

网友:
有5v 12v 驱动板有3.3 1.8V 可以考虑刷程序 和换主控芯片

网友:
对,应该是程序的事。

网友:
再不行的话,就换驱动板。

网友:
先把屏线拔了再测这些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,逐步检查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驱动板还有别的地方短路或者是程序有问题吧。。

网友:
板号715G2498 开关指示灯正常一亮一灭 能正常开关 已经屏不显,像电不够一样,5V正常 ,不知什么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