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意见建议]
分低了 是不是下载不了图纸

楼主(2014-09-07):
我有13下载分  然后下了个图纸   结果分扣了  图纸没得  这是什么情况     后来又去混了点分  到21分了  去下个bios  又是分扣了  BIOS没下下来  这是为什么 没弄明白

网友A:
分都扣了  东西没到手  这算不算诈骗!

网友:
可以多点几下,换个浏览器下。

网友:
你的IP扣过一次下载分以后 短时间内是可以多次下载的 不会再扣分

网友:
扣完分之后可以再次尝试下载,不会再扣分了,  下载不到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吧,请使用右键另存为下载

网友:
24小时内只会扣1次分。
请注意不要用其他下载软件下载,用IE自带下载就可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都扣了  东西没到手  这算不算诈骗!

诈骗?我可以告你诽谤吗:@

网友:
知道了 谢谢各位大佬的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