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ve141L11T 提示找不到系统

楼主(2014-09-07):
sve141L11T
DA0HK6MB6G0  MBX-268 REVG 集成显卡
客户换了片板子,现在接上硬盘提示opreating system not found
bios 怎么设置都是这样,但是用我的优盘能进pe。
重新格式了硬盘还是一样,还有这个东芝的硬盘在分区软件里面居然无法设置成C盘为活动的。
把硬盘格式成FAT32 还是一样的。郁闷了。
哪个大神搞过小日本的。麻烦指点下哈。
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多谢。

网友A:
重写MBR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写MBR就可以了

要什么版本的软件可以重写,我用的那个重写不了。

网友B:
用安装版 的系统一步一步安装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安装版 的系统一步一步安装试试!

用ghost版本的死活进不了桌面。明天也只能试试纯净安装版看看吧。

网友:
小日本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呀,

网友:
diskgenius  这个就可以

网友:
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重写MBR,激活系统主分区,重写Ghost。
开始安装后,注意不要安装显卡驱动。
最后上网下载官方显卡驱动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在CMOS里修改硬盘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