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E2261 Fw 程序有吗加电不显示,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4-09-07):
AOC E2261 Fw 程序有吗加电不显示,指示灯不亮
不显示

网友:
再详细点,,,什么驱动板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 淘宝看看吧

网友:
关于我们。还不知道

网友:
发显示器版块去把。。。 先测 电源板5V 12V 有木有。。如果正常换个通用驱动板点。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好不好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