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2036V插屏线不开机

楼主(2014-09-07):
今天接收一台AOC E2036V液晶显示器,指示灯一亮一灭,拆机测电源电压5V 22V正常,测主板的1.8V和3.3V都正常,拔掉屏线,可以正常开机关机,一插上屏线就开不了机,用通用板点上,可以正常开关机的,请教各位了

补充内容 (2014-9-10 12:17):
换了5V供电电容后,问题解决

网友A:
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处有短路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处有短路的。

但它不插屏线可以正常通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它不插屏线可以正常通电啊

而且不插屏线的时候开机屏供电是有5V输出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但它不插屏线可以正常通电啊

插上屏线时驱动板会提供给屏工作电压的,与不插屏线时相比较,就这么点儿差别。自已考虑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上屏线时驱动板会提供给屏工作电压的,与不插屏线时相比较,就这么点儿差别。自已考虑吧!

查出问题了,是电源板的故障,外接5V给驱动板供电,正常

网友C:
电源板容易出现问题。

网友D:
可楼主说电压正常的呀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楼主说电压正常的呀,,

测电压是正常的,有零点几伏的波动,很多时候都误认为是正常的,所以外接5V上去测试,少走点弯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源板容易出现问题。

电容没鼓爆,测电压又没什么大变化,所以有点郁闷,修了电源板后,用了一天了正常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没鼓爆,测电压又没什么大变化,所以有点郁闷,修了电源板后,用了一天了正常

你不是说改了主板吗?用5V    到时是撒谎情况吗

网友:
这种情况 我经常碰到  一般都是驱动板的主IC 故障为多,还有就是程序也有~

网友:
来多吸取经验,(*^__^*) 嘻嘻……楼下经验多多

网友:
看是不是屏电路短路了

网友:
屏上有东西短路了

网友F:
電源板供應屏電壓電路有問題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不是说改了主板吗?用5V    到时是撒谎情况吗

没改主板啊,按键面板是触控的,改主板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電源板供應屏電壓電路有問題.

5V供电有问题,测出来的电压是没问题的,带负载能力差,换了两个电容后就正常了

网友:
果断的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没改主板啊,按键面板是触控的,改主板麻烦

现在弄好了吗?

网友:
直接换根屏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弄好了吗?
你没见我说的吗?都说换了电源板上的5V电容就好了

网友(2014-10-08):
电源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:
明显是带载能力差,以为是接口附近的电容虚焊,原来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损坏

网友:
这种是屏上面短路了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 屏供电短接就OK

网友:
5v
不是正常的?

网友(2014-11-20):
有波动一般都是电源供电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5v供电不足 换5v供电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