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N15235的怪问题

楼主(2014-09-07):
         这个机子按开关,自检完,亮机后就重启,然后又自检,再重启,一直这样。能正常关机,但是进BIOS后又不重启。 有遇到同样问题,解决掉的师兄给点高见,让小弟学习学习,谢谢。

补充内容 (2014-9-11 11:46):
问题解决了,谢谢大家的参与,开始把所以的外接设备到Bios里屏蔽了,然后好了,接着一个一个的开,开到网卡的时候又重启了,其他的全开,只屏蔽网卡,OK了。

网友:
电源换过吗!

网友A:
先整系统,整完系统再换硬盘试试,你这根本都没有进系统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整系统,整完系统再换硬盘试试,你这根本都没有进系统呀

接不接硬盘都一样

网友:
电源当然排除过了

网友:
把CPU座 桥都压压看是不是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