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5怎么拆键盘呀!其他的都拆了,就键盘拆不下来

楼主(2014-09-07):
联想Z465怎么拆键盘呀!其他的都拆了,就键盘拆不下来

网友:
小小白受教了。。。

zhu568849139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edisong -10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!!!

网友:
暴力拆解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键盘正面有没有暗藏螺丝。

网友:
这讲的什么啊?

网友:
有的键盘螺丝隐藏在边框里边的,好好找找

网友:
哦,这个没拆过

网友:
拆掉风扇,从风扇的位置向上用手指按压就可以把键盘拆下来了!

网友:
拆个键盘还在这发帖??

网友:
怎么说呢,键盘帽子下面的框架往上顶,下面有螺丝,遇到过一款联想的是这样的,具体型号记不得了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本子, 键盘不难换的, 可以百度一下

网友:
怎么的也要发个外观图啊

网友:
这个记得有三个螺丝的,和Z460一样,再风扇那有一个,不过如果细心点的话应该可以发现吧,都有标的

网友:
先排除暗藏的螺丝,还不行就暴力拆机

网友:
风扇旁边有一个螺丝,把它拆掉就好了

网友:
你连个图都没有,叫人家怎么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