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]
一台显示器的拆装

楼主(2014-09-07):
如题..小弟求各位大神如何拆一台优派的老显示器,型号是:ve155b,底座没拆。我一拆把a壳弄断了。跪求指教,在线等......

网友A:
把底座拆下来看看有螺丝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底座拆下来看看有螺丝没有

底座都搞不下来....

网友:
拆显示器要见招拆招,有螺丝就先卸下螺丝。
然后就是卡扣问题了,慢慢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底座都搞不下来....

就不相信了!别人能装上的,我们就能拆下来。多观察,多思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底座拆下来看看有螺丝没有

有的底座是往外拔的

网友:
不知道就先拆下底坐,和看看有没有螺丝,有的都拆下来,再用一字批往外拔吧。。。

网友:
我拆过一个优派的老显示器   座子怎么也拿不掉  我还以为底座上有螺丝拿   座子我也没有干硬拿      最后把壳子拆开  再看底座  尼玛 ! (还是硬拿才掉)   我估计显示器时间太长底座和壳子太亲密了

网友:
注意动脑子啊 查百度

网友:
底座完全收回,和显示器一样摆平,下面有2个螺丝,底座拆下后,底座下面有一个螺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底座都搞不下来....

工厂里都是小姑娘装的,你别急,慢慢拿看看怎么拆的,注意螺丝。可以看看有没有拆机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