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清灰的烦恼

楼主(2014-09-07):
众所周知 夏天笔记本发热断电基本都是散热问题  每一年夏天 清灰也近100台,可最近碰到了三台笔记本都是清灰后用一个小时还是会断电 真烦恼啊
第一个, DELL 14R系列的也是  客户是第一次清灰 没被别人拆过 我清灰加硅胶后 装系统一半就断电,后来               又拆开重新弄了一遍 试了试 装系统到最后都好的  摸摸下面还是微热  就打电话给客户取走了 可                是第二天             客户又打电话说用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会断电,第二次我看过 因为第一次拆过 铜               管什么的也没变形啊 现              在也找不到原因。
第二个       一个三星R427 也是客户说刚开始用一个多小时短  后来进系统几分钟后就断 清灰后好了几天 又过了            半个月又来了说断电时间越来越短,一进系统就断电  ,后来我想到CPU下面的大电容 订了些回来              装上了6个330UF的电容 完了 直接屏幕还没亮起来就断电  店里上到2.9了 屏幕还不亮 就断电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  也是放在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办?
第三个             机器联想的 一样 清灰后摸摸下面不烫  但是一看电影就断电  哎 这个夏天不舒服啊

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教下各位朋友 清灰后某些机器还是会断电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硅脂不上好,或螺丝没上紧吧

网友:
一台两台的是除尘的问题,要是你碰到很多,是不是哥们手法有问题啊?没遇到过。。。

网友:
拆下重装。。

网友A:
做清洁之前本身就应该对机器稳定性进行测试。。。你这样贸然动手,也许本身就有问题,而不是灰尘的问题。

网友:
多半是没装好吧

网友:
是不是打螺丝打到板了

网友:
三个都是这,不会运气不好吧,一定找到根源才是

网友:
感谢版主。共通进步

网友:
碰到自动断电你就想清灰解决,未免太天真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清洁之前本身就应该对机器稳定性进行测试。。。你这样贸然动手,也许本身就有问题,而不是灰尘的问题。

说的很好,的确 有时候 多了这个还真的要注意、

网友:
拆机之前一定作稳定测试!

网友:
清灰前要开机检查机器 的 ,不然很麻烦的,还有关机了要等主板温度下来再拿下散热器,,高温拿会把显卡弄虚焊,,,热涨冷缩啊,

网友:
我清灰也没有像楼主那样       楼主的硅脂是不是次品啊还是哪里没有主要到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CPU有问题哦

网友:
拭目以待,,,

网友:
一般是没有装好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