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68-am se 供电正常,无时钟

楼主(2014-09-07):
华硕 m2n68-am se 供电正常,无时钟
板子是单桥。虽然这个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面,但是吹桥,压桥都没有反应。。。。直觉不是桥的问题
求维修思路,,,,
华硕
芯片

网友:
是NV的单桥,换桥,坏了

网友:
amd的这种板子 单桥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换谐振电容,还是没有换桥

网友A:
晶振 !!!!!!!
酱油拌饭
换过25M晶振没用。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吹一下桥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 !!!!!!!
换过25M晶振没用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