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55t不上电请教

楼主(2014-09-07):
昂达h55t不通电,采用w83627,68脚有高低高跳变,67脚也是高低高跳变,73脚无电压,翘起引脚,焊盘有3.3v,可以上电,但引脚无电压,困惑是拿几块好主板对比,73脚有的主板待机有电压,有些主板主板待机为低,通电后一直为高,这块主析是IO有问题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?

网友:
先简单,后难,先换个IO试一试看!

网友:
因给是io吧!!

网友:
南桥晶振起振了没有,再换IO

网友:
IO的问题居多呀。不上电的情况

网友:
换了IO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了呗。。。

网友:
翘起73脚后焊盘就有电压,有可能是IO损坏将SLP_S3#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