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安装了Ubuntu 但是用着不习惯就想换win7 结果开不了机了

楼主(2014-09-07):
pe 进不去   光盘安装也试过了   但是电脑换块硬盘就好了  所以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 但是我确定没有摔过啊   求助大神  该怎么办

网友:
edisong -6 有问题可以请大家帮你慢慢分析,请勿灌水!

网友A:
在另外的电脑上检测你的硬盘看看

网友B:
有些电脑硬盘坏进PE就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另外的电脑上检测你的硬盘看看

检测不到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些电脑硬盘坏进PE就卡的

我的是更本进不去  不是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更本进不去  不是卡

将硬盘拆掉,然后用个SATA转USB线,等进PE后插上然后检测一下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将硬盘拆掉,然后用个SATA转USB线,等进PE后插上然后检测一下硬盘

试过了  还是不行啊   不显示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将硬盘拆掉,然后用个SATA转USB线,等进PE后插上然后检测一下硬盘

是不是引导的问题呢?

网友B:
应该是引导问题,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更本进不去  不是卡

找个台式机先U盘启动到dos工具箱,然后把硬盘插上电,再用MHDD检测,记得要插到ide的主上,sata要接到sata0或者sata1上!

网友:
UBUNTU系统要求配置不能太低吧?我把它装到ibm R40上了,这个慢呀!点点儿东西半分钟才出来!原来系统是XP都没这么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个台式机先U盘启动到dos工具箱,然后把硬盘插上电,再用MHDD检测,记得要插到ide的主上,sata要接到sat ...

哦  谢谢啦  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引导问题,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

恩 好的 我试试

网友E:
先做个U大师在BIOS修改启动,disgken全盘重新分区,OK,联想 HP的我测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做个U大师在BIOS修改启动,disgken全盘重新分区,OK,联想 HP的我测试过

哦  我再试试吧  先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引导问题,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

还有其他方法么   ?    我怕万一如果不成功的话  。

网友A:
是把你的硬盘挂在另外的台式机上么

网友:
挂到别的电脑上试试,

网友:
既然换硬盘可以了,那多数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把你的硬盘挂在另外的台式机上么
是的,挂在其他的电脑上,台式机由SATA接口,挂在台式机上方便些

网友:
很明显是你系统没有做好,没有引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