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K650C 8 系列机器怎么修

楼主(2014-09-07):
今天店里来了一台8系列芯片 组的机器  没敢修 也不知道怎么修

(这个机器 开机亮一下掉电,没敢拆,
1、对8系列的时序不太懂,2、没图纸,迅维找一圈居然搜不到,3、在保)

看见桥还以为是cpu呢 后来上网查才知道   8系列的桥长得这个德行 比hm55  65  的小一圈

这个机器比华硕好点     现在的机器是   没图纸没点位  没丝印尤其华硕 真操蛋让我们维修的怎么吃饭

网友:
再保就送维修部吧。楼主真是小心啊,叫我越新的越要修,我就碰不到现在新的机器。

网友:
重要信号亮亮,供电找找,一修机基本OK ,在inter官网又说8系列只是增加了一些外设功能,按7系列的应该OK ,只是建议,本人没修过8系列的机器

网友A:
给你机会还不敢!再新不也就是个电器吗?没有第一次哪会有将来?顶多修不好呗!

网友:
售后去吧,

网友:
既然在保,其他都免谈。
除非你想免费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你机会还不敢!再新不也就是个电器吗?没有第一次哪会有将来?顶多修不好呗!

关键人家再报

网友:
在保不要弄了,要修也最好给人家说明修好不保,不然保的问题会让你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.前几天修到个一在x宝上买的仿戴尔xps 17准系统也是8系列的芯片cpU I7QH,是NQ坏了.土豪用的修好收钱没做保修承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