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解答,影驰GTX570能打上驱动,但是还是用不了

楼主(2014-09-07):
影驰GTX570能亮,驱动也能装上,但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用不了。

网友A:
说清楚点哥哥 截图看看 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提示3个字用不了?具体点才可以帮到你

网友:
适配器哪里显示不可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清楚点哥哥 截图看看 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提示3个字用不了?具体点才可以帮到你

试过很多驱动,都一样

网友B:
刷下显卡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下显卡bios试试

没设备阿......

网友:
装个xp试试看,又遇到过笔记本显卡出问题,xp能用独显,win7就用不了独显

网友:
换个电源看下

网友:
电源换了也一样,刷BIOS找不到BIOS

网友:
显卡核心坏了

网友:
这样的额做桥看看吧。也许会好呢。

网友:
这个做显卡看看

网友:
不用问了,显卡坏了,要是没有修过,150收,,,,修过就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