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主板的总线供电

楼主(2014-09-07):
测量主板的时候几大电路必测之一就是总线供电,根据主板的不同,测试方法也不尽相同,有的说是测量CPU和桥之间的场效应管S极,有的说还要把漆刮开(感觉有点离谱),请问:什么是总线供电?有哪些测试点?万分感谢!

网友:
座子和桥之间的MOS管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太搞得清总线供电,望老师指导一下

网友A:
真笨啊你们 查电源24针 有一根是通往总线供电的 万能表打蜂鸣档 测试mos管 D级 会响 那个就是总线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笨啊你们 查电源24针 有一根是通往总线供电的 万能表打蜂鸣档 测试mos管 D级 会响 那个就是总线供电了

20针的电源呢?就没有总线供电?

网友:
上假负载 一表笔接总线供电测试点  另一表笔找场馆S极 那个响就是它了    总线供电是给cpu和桥之间的前端总线提供上拉供电的

网友:
CPU假负载上面不是有个总线电压吗,测那里试试

网友:
总线:总线电压  CPU与北桥通讯,北桥与南桥通讯,南桥与I/0、BIOS通讯都统称为总线~

网友:
总线供电是供给 CPU与北桥 或CPU 与桥(电桥) 一般有  OP + MOS  PWM  在、两种供电方式,对于OP+MOS  的方式在 MOS 的S极上测。PWM的在电感上测 。  具体位置 一般在靠近CPU  ,在CPU与桥之间。还有就是看线路可以看到供电进CPU 座

网友:
在CPU座旁边的小电感测。

网友:
一般在CPU和北桥中间

网友:
我也想闹懂。他具体是多少V呢?一般都是从哪里供过来的呢?

网友:
目前为止,所有的主板总线供电皆为1.2V

网友:
支持13楼, 可是如何测量啊,能说明一下吗

网友(2016-05-29):
CPU与桥中间的管子S端 测量有个1.2V就是了 何必纠结这个

网友:
我一般是找电感测

网友:
CPU与北桥通讯,北桥与南桥通讯,南桥与I/0、BIOS通讯都统称为总线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