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70C加电不显,电流0.97

楼主(2014-09-07):
一台联想V470的主板,待机0.16A 摸了一下CPU集显供电芯片的上管,发烫,果断将高低端管都换掉,再插电,待机0.08,看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. 又将脉宽调整电源芯片PU4405也换掉,待机0.01,总以为这次没问题了.但还是不出VCC_GFXCORE电压.其它电压都正常,请高手指点.

网友:
楼主换东西连检查也不检查就换啊。

网友:
手摸着发烫,这不是检查吗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很通常把  是否你没有焊好呢   如果你把这些都换了  还是不行  说明你没有焊好  因为除了这个好像没有其他的问题吧  大侠

网友:
看下脚位电压正常吗,最重要的,上官烫,不一定是短路,可能是BOOT脚有问题

网友:
看时序,查条件。

网友A:
继续发扬你想换就换的风格,把CPU也换了吧!

网友:
看看条件是不是都正常呀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,改换的你都换过了。

网友:
这是HM65还是什么,看看显卡供电时序吧

网友:
应该是  上管没有焊接好

网友:
正常一般换了上管就会好的啊

网友:
这个板子CPU上管坏了,容易烧CPU!

网友:
多谢大家,已经修好.

网友:
是否是焊接问题 ?

网友:
楼主怎么还说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说对了.是焊接的问题,重新拆下来,又焊了一次,就显示了,但档LOGO,又换了个CPU,就正常了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爱坏这上下管,还有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继续发扬你想换就换的风格,把CPU也换了吧!

板子也换了吧

网友:
这机器还没修过了 !看来 CPU老坏

网友A:
???意思?我让他换CPU是有道理的,不是不负责任的回复!你好象是在发牢骚!兄弟,有意见直接提出来,不要破罐子破摔!

网友:
查芯片工作条件        换的坏的   或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???意思?我让他换CPU是有道理的,不是不负责任的回复!你好象是在发牢骚!兄弟,有意见直接提出来, ...

对不起啊,换cpu,是要出集显吧。我这是不负责任的,伤到你了

网友:
维修有时候会走死胡同,换芯片焊工很重要,如果焊的不好,也影响电压的正常输出

网友:
这型号和B470一样,CPU上管烧一般CPU也跟着坏

网友:
仔细查下工作条件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