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01U 掉电

楼主(2014-09-07):
ASUS X401U ID:1A开机屏亮一下就掉电了 有时又重启一次是什么那里的问题呢 小弟从事维修笔记没有多久望大神们指点迷津?小弟谢谢了
掉电

网友:
我修过 直接换南桥秒杀

网友:
修过几台这种情况了 不知道你这台是否跟我的一样走运 换南桥秒杀

网友:
换好没楼主,看以下结果

网友:
看看散热器弄好没

网友:
直接杀掉南桥 通病了吧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X401U的图纸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