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上电到0.022就回到了0.009

楼主(2014-09-07):
我有一台CQ40笔记本 上电到0.022就回到了0.009 上电到0.022是syson 还是susp# 到底谁发出来的 版号为LA-4103P 现在更本没有思路

网友:
有遇到这问题的 分享下

网友A:
条件你都没有去测  这样不好吧   要不你换南桥直接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条件你都没有去测  这样不好吧   要不你换南桥直接秒杀

没有那么简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条件你都没有去测  这样不好吧   要不你换南桥直接秒杀

可以触发的 南桥没有问题

网友:
susp#只要是高电平就正常。

网友:
值都打了么?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嘛...注意查下那个适配器检测信号上次我就碰到过那个个信号不对 电流上到0.03左右又掉到待机

网友:
分组电压没有完全出来吧

网友:
它们俩从信号 差不多同时发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触发的 南桥没有问题

是谁告诉你能触发  南桥就没有问题呢

网友:
电压没有出来

网友C:
秒杀吧少年去换南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秒杀吧少年去换南桥吧

没有那么简单 南桥早做了 涛声依旧

网友:
先测条件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吗

网友D:
首先CPU供电就没出来吧!待机电流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首先CPU供电就没出来吧!待机电流是多少?

待机电压0.0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