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 不定时灰屏

楼主(2014-09-07):
z470 用一段时间突然灰屏 死机 伴随很难听的咕…… 一直响 响完有时会重启 有时不会 必须拔电重新开机 但不定时又出现上述情况 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情况的 显卡换过了
显卡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搞 放弃吧

网友:
换桥试试吧,我不确定

网友:
还是哪 不稳定 仔细看主板吧 哪有问题

网友:
裸板测试,出现问题时看看声音从那出来的,再量量显卡(集显和独显)电压正常不。

网友:
软故障是真不好搞的

网友:
极品故障。发给饼哥搞吧。。

网友:
打概找到问题了 出问题时 1.5v电压没了 换了俩场馆 试了一天没出问题 继续测试中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哪个电压出问题了

网友:
送专业维修吧,自己不好搞

网友:
听着感觉像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硬盘一开始就换过 现在试了一天一夜不间断开机 没有发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