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81S的电压为何不能为1.2V

楼主(2014-09-07):
同行送来的ASUS F81S,二修机,+1.2VO电压异常,正常为1.2V,该板为2.5V,对地值都正常,该电压控制输出两路电压一路给显卡电压输出正常,另一路输出+1.2VO,但输出2.5V如下图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管理芯片为MAX8743EEI ,换了依旧,二合一管:SI4914换了依旧,14脚FB2为0V,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这个是由两电阻R8515 R8516分压而来的,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下载附件  保存到相册

查了这两个电阻是正常的,R8516也没有变为无究大,后来找了一个本本ASUS X85S 这两个本主板一样,于是把主板上相就元件代换,但就是电压为2.5V,。测量了下:好的板FB2为1V,是由+1.2VO通用两电阻分压而来的,而我这个板由2.5V分压过来,为何分压的电压为0V,两个板分压的电阻我已交换了,证明电阻没问题,难道14脚这个电压是由MAX8743自已发出来的,想不通了,实在没办法了,求助各位大侠,有没有方法变成1.2V,谢谢 !搞不定,望高人指点指点,急求回复

网友:
换下1.2V的电感试试,这机器我好像修到过类似的问题,是屡烧MOS管,电压偏高,换换看看,电感的大小和电感量要一样

网友:
实在不行查查反馈电路有没有用断线

网友A:
MAX8743EEI的14脚是输出的反馈脚,该脚电压为0就会造成输出偏高。看图纸反馈电阻R8516的1脚正常应该为1v,2脚正常应该为1.249v。8743和4914如果已经更换重点检查L8501到反馈电阻R8516是否断线。检查电感L8501是否虚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X8743EEI的14脚是输出的反馈脚,该脚电压为0就会造成输出偏高。看图纸反馈电阻R8516的1脚正常应该为1v,2 ...

反馈电阻R8516没有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