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855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,用电源却没有待机电压。

楼主(2014-09-07):
东芝L855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,用电源却没有待机电压。Q6010保护了G极只有7V。充电芯片20脚有19V 4脚就只有7V。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两个全新的,故障一样。各位给点思路。

Toshiba Satellite C850 C855 - INVENTEC DAKAR10F DAKAR10FG - 6050A2491301-MB-A02 .pdf

网友A:
检测电路怎么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电路怎么样。

所指那个检测电路?

网友A:
适配器检测电路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检测电路啊。

不正常ACN  ACP 都是7.几V到8.几V在跳动。充电芯片的4脚也是7.几V到8.几V在跳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正常ACN  ACP 都是7.几V到8.几V在跳动。充电芯片的4脚也是7.几V到8.几V在跳动

适配器检测正常后4脚ACDRV应该输出电压去开启保护隔离管,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+4.3V 以上才对,你这个电压明显不正常。

网友C:
适配器的隔离管控制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查公共点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适配器的隔离管控制电压正常不

隔离管控制电压不正常7.几V到8.几V在跳动

网友:
公共点也是7.几V到8.几V在跳动,如果上电池公共点就是11V

网友:
不知道该从那个点开始修
除了这几个电压,别的全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隔离管控制电压不正常7.几V到8.几V在跳动

所以上你查啊 问题出在这里 查就靠自己了

网友:
学到东西了。文笔

网友:
新手!学习了,慢慢跑电路吧!问题已经明确了,就是适配器电路!

网友:
那就跑下检测电路呀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建议本机已经修好了一半,现在单用电源也可以用。单用电池也可以用,但只要插电池就是5A大电流不充电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隔离保护那块的故障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