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37公共点电压偏低

楼主(2014-09-07):
戴尔5537故障现象不触发,待机电压0.002V,刚刚插入电源待机为0.010V但是2秒就跳到0.002V了,公共点电压偏低,板号是LA9981P,测量B+电压为13.5V,3.3VSB、5VSB待机电压正常,+3VALW电压正常,断开3.3VSB电感后B+电压上升至17.3V,求大神给个思路 DELL

网友:
3.3V上下管换掉试试

网友:
我断掉了B+总电感,B+电压也只有17.3V,是不是保隔管子有问题了

网友A:
检查一下你本子内部的电源头和线吧,有惊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你本子内部的电源头和线吧,有惊喜啊

DELL还有这个电源头问题?没遇到过  LZ可以飞线看看

网友B:
先看保护隔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看保护隔离啊

断开B+电感之后B+电压从13.5V上升至17.7V左右,  B+对地阻值442

网友C:
仁宝点火回路那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仁宝点火回路那边

现在触发了,这个机器的B+貌似就是13.5V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触发了,这个机器的B+貌似就是13.5V正常

B+不止这个电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+不止这个电压吧

他这个机器很特殊,我修触发了,B+就是13.5V

网友E:
公共点电压这么低,楼主触发亮机了吗

网友:
你为什么不查查公共点有没有真真的导通呢

网友:
负载拉低了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会有这么低吗

网友:
量适配器进来第一个P沟道MOS管G看看多少V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公共点电压这么低,楼主触发亮机了吗

不仅亮机还进系统玩游戏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触发了,这个机器的B+貌似就是13.5V正常

楼主能说明一下怎么修出来的触发了吗?

网友F:
觉得后继有漏电的可能!重点检查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觉得后继有漏电的可能!重点检查电容

有底电压的适配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