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ONE FIX--想念恩师月饼ECS G41T-R3维修

楼主(2014-09-07):
大家中秋快乐!最近小店创业期间很忙,发帖时间也少。声明:以后我发的贴全部以小店的店铺名为前缀 ONE FIX(唯修科技)-我们只做维修,所以更专业!任何人转载我的贴子不能去掉我店铺的前缀,一经发现,举报版主。
这些帖子和我发的谁是原创???:
http://wx.chinafix.com/case/diannaowx/142.html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72980

进入正题: 接手淘宝寄修来的一块主板 ECS G41T-R3

目测无损伤,简单的打下对地值无短路。上电,直接保护,什么情况?拔掉小四口,还是保护,上电前打过3VSB 对地值200多,测5VSB VCC 对地值都正常。有意思,再仔细看下全板的布局有特殊的地方:IO F71808E ,内存供电附近 4500复合型MOS管,估计就是这里了,打开电路图看下:

VCC3_DUAL有IO参与, VCC_DUAL有S3_SW信号控制,QN8 9 10 MS1 在线测都正常。看S3_SW也受控F71808E ,买一个换上,再触发上电正常,有复位不跑码。。。。

有复位不跑码,先测下CPU复位0.25V

CPU无复位:北桥虚焊或者坏了没有发出CPURST#? 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?南桥发给的复位北桥没有收到?
查下北桥的供电正常,时钟怎么没有?CPU时钟也没有?

南桥的PCI时钟1.65V正常

北桥和CPU的时钟没有,当然没有CPURST#,速度订一个时钟芯片。换上,触发上电,哈哈。。。。我笑了

你别误会了,故障一样。正常的话,这点小故障我还不至于会笑。

抽只烟整理下思路?刚戒了。。。站起来走走,外面下着沥沥小雨,时间都去那了。。。。。吃个月饼,听一曲《天地孤影任我行》。。。怀念下师傅----赵中秋。。。。。
时钟是好的,只有南桥的时钟,说明时钟工作条件正常,没有北桥 PCI-E CPU时钟:被什么拉低了?还是时钟的一部分没有工作?翻开图纸继续看:

48脚CK_PWRGD 3.3V, CK3V 3.3V 都有,继续查,当看到下面的图时。。。。

VDDIO也是供电的一部分?查下QN1 B极3.24v 受控于IOVOUT ,此信号来源于时钟40脚,说明此信号正常。

C极3.28V,受控CK3V, 这个之前测是正常的。

E极0V

不正常,NPN的三极管,你应该是3.3v才对,直接换上,再上电触发,终于跑码了。。。挡45 44,我真的笑了。。。。

45 44 ,北桥空焊,上BGA,老同志了,这个应该简单,上电再触发:45 44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看来我太天真了。。。。继续拿起板再看看。。。。请回到开头看看全板图片的内存槽附近丝印,我的是1666的,不会真是这个问题吧,找同行借一个老一点的装上:

网友:
本论坛的帖子还能转到本论坛吗?

网友:
修的真不容易  一波三拆啊     是我早就放弃了

网友:
who are you
节日快乐!
wx.chinafix.com可能会自动采集迅维网的维修帖子哦。都是一家人的。呵呵

网友A:
此板有个通病时钟复位正常不跑马,时钟芯片的缺个3.3V供电导致没100M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板有个通病时钟复位正常不跑马,时钟芯片的缺个3.3V供电导致没100M输出

VDDIO......

网友:
动不动别急着焊桥啊

网友:
一看诊断卡就是迅维出去的,学弟给你顶起

网友:
好的。不简单哦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的。不容易

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
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第一张主板图展示板号,第二张展示IO,第三张想展示什么呢?
就是内存的供电的复合管那里的电路图
请问他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?
待机时5vsb供电?开机时5V供电?
但我没看明白电路图是怎么工作的
里面的P沟道,N沟道 请问是mos管还是结场型管呢
下面我是参考一些书本的符号

网友:
一块板子怎么会有这么多故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
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第一张主板图展示板号,第二张展示IO,第三张想展示什么呢?

第三张是CPU复位的测试点
其他的问题,建议你看图纸再说

网友D:
很少见楼主了,以前刚搞维修的时候楼主很活跃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少见楼主了,以前刚搞维修的时候楼主很活跃呢。

低调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看来这主板时钟芯片设计特别!缺VDDIO也会有PCI的时钟,但PCI时钟正常不等于所有的时钟工作正常!好!楼主威武!

网友:
虽然凭我现在的基础不怎么看的懂~不过还是要给楼主顶上才行~

网友:
动不动别急着焊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
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第一张主板图展示板号,第二张展示IO,第三张想展示什么呢?

昨晚请教了饼哥,你能理解场管的特性就可明白!

网友(2015-09-29):
这班折腾,不容易啊

网友:
精神和技术都是好的

网友:
你的是内存条频率过高导致不过内存,可这个不像是挡内存的代码。

网友:
冲动的把桥煮了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三张是CPU复位的测试点
其他的问题,建议你看图纸再说
应该是5V双路切换电路吧

网友:
理论太扎实了,业余出身的干脆看不懂,楼主修这个板真是下了功夫了

网友:
老大,讲的太深了,看不大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