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版主 大神们。 有问题请教。 关于索尼充电电路。

楼主(2014-09-07):
故障:  不通电, 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。

测得图中PQ35 G级为高  PQ2B 3、4脚击穿。 摘掉PQ2B 单适配器正常。 不认电池。

再测PQ2B G级-VAOFF信号。 为低。 经查来自PQ50。

PQ50G级为高。 导通了-VAOFF 。UL_IN 为低。

从这里开始迷茫了。 -UL_IN 应该为高才对。 接着查

没有去别的地方了。 那么这里的-UL_IN 高电平从哪里来的。  PU13 2脚为低。

那么我手动给-UL_IN 上啦电压。 将图2的PR214 用锡直连。  认了电池。 也能充电。 若是先装上电池。插上适配器再开机。可充电。
但是先用电池开机, 再插上适配器直接掉电。   不解了。 求各位大神指教。 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。 今晚又是个不眠夜了。

图纸 广达HK8 索尼SVF142A25T图纸DAOHK8MB6EO REV:

网友:
重点还是在保隔那里,看看保隔的控制电压是不是都正常

网友:
你看下我写过的SONY保护隔离分析吧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2420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