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维修2 HP510

楼主(2014-09-07):
         这几天太忙了,一直想发帖的都没时间,这不今天趁过节有时间 发一下今天修到的 HP510. 在发帖之前我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,让我上一个帖子加精了.
     HP510英业达代工, 板号
    故障现象为电池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,用电池开机,插上适配器也不认适配器。插上可调有待机0.011(忘记拍照了)但是不触发。
打开图纸 找到隔保电路测量如下图:

这几个电压正常!继续往下查发现敌情。 芯片5脚的开启信号为0v。

  断开5脚的电阻发现还是0V,顺便测量了一下芯片5脚的对地值为700多,以为比较器坏了。翘起比较器的7脚发现电压正常2.68V
查看芯片数据手册发现5脚只要高于1.8V 就会工作,我的理解为下图,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指出来,发帖就是为了相互学习。
在 ACN 、VCC、ACDRV#正常的情况下:

继续追查AC_AND_CHG这个信号发现来到了这个反相器。

取下U5,插上可调就自动触发上电到0.9几。 接上显示屏已经亮机。

最后亮机图 。角度不好,屏幕没花屏的。

    虽然修好了,但是我还是不明白CHGCTRL_3这个信号可以通过C514过来吗?
希望月饼老师和高手大神们回复我一下 最后这个电路的的作用。
    如果看到这个帖子就应该马上是中秋节了, 我在这里祝:大家中秋快乐!
          有分的统统砸过来吧!!!

网友A:
ggd这个图片,PWM控制的管子应该是充电管吧。
CHGCTRL_3这个信号,应该是充电控制的信号。是波形。所以能从电容过去。
U5应该是输出高电平用于上拉AC_AND_CHG的。比较器那边AC_AND_CHG是没有上拉电压的哦。
我总隐约感觉。你的问题不是U5。。。

U5与U8B是相与的作用,用于产生充电芯片的ENABLE---充电开启!不知道为何适配器模式无法开机,莫非还有其他问题?要是板子在我们手里可以方便测量下其他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gd这个图片,PWM控制的管子应该是充电管吧。
CHGCTRL_3这个信号,应该是充电控制的信号。是波形。所以能 ...

请问CHGCTRL_3这个信号是不是从EC或U1本身产生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gd这个图片,PWM控制的管子应该是充电管吧。
CHGCTRL_3这个信号,应该是充电控制的信号。是波形。所以能 ...

适配器模式无法开机也可以测量下ACIN,ACOFF,ACON信号。

网友B:
楼主这里翘起U8B比较器的7脚发现电压变为正常2.68V,感觉这里可以更换U8B比较器测试故障,要是本身前面5脚电压大于6脚的话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ggd这个图片,PWM控制的管子应该是充电管吧。
CHGCTRL_3这个信号,应该是充电控制的信号。是波形。所以能 ...

我取下U5就一切正常了,我也觉得奇怪才发这个帖子,进系统也可以充电,用电池开机 在查适配器也可以认适配器,测试了一下午,开始会蓝屏。换内存后不蓝屏了。现在还在测试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里翘起U8B比较器的7脚发现电压变为正常2.68V,感觉这里可以更换U8B比较器测试故障,要是本身前面5脚 ...

5脚为2.26V 6脚为2V的REF电压。这个正常。我用计算器算过5脚串联分压的电压也是2.2X付。

网友:
第一次修英业达的
充电电路当隔保了,今天过节,就图大家一乐吧!机子现在还测试中。

网友:
路过了这个有待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gd这个图片,PWM控制的管子应该是充电管吧。
CHGCTRL_3这个信号,应该是充电控制的信号。是波形。所以能 ...

谢谢月饼老师,又学到东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取下U5就一切正常了,我也觉得奇怪才发这个帖子,进系统也可以充电,用电池开机 在查适配器也可以认适 ...

你装个好的U5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装个好的U5 试试

今天客户已经把笔记本拿走了,不过是客户的老婆来拿的,她说是适配器是可以开机,就是不充电,因为这个本子不是我接的,是我一个同事接的,我后来问了他。他说看适配器插上灯都不亮,就没有试触发,同事不会修本,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拆完的裸板了,就直接当适配器不触发修了,歪打正着,修好了不冲电的问题

网友:
不知道 你这个是怎么修好 但感觉很牛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