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 么 改 造 网 卡

楼主(2014-09-07):
大家来帮下忙哈,手里有块主板上不了网,想加个独立网卡 可特么的这块主板只有peix1 的插槽,网卡是那种peix16的 所以想把网卡多余部分锯掉 可是自己没试过 不敢乱来,来论坛看看有哪位会的 来帮帮忙呗
上不了网

网友A:
买个USB的轻松解决!
老板、
usb无法使用
详情

网友:
USB就是快捷方便,还有声卡呢……

网友:
PCIe 网卡不都是小口X1的吗 还有X16的?

网友:
把主板的那个网卡修好啊

网友:
把集成的修好,还能收到钱啊! 加个网卡能收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个USB的轻松解决!
usb无法使用

网友:
买USB网卡或者pCix1 的网卡
USB网卡需要安装驱动的

网友:
买个pCiEx1 的网卡就可以了!

网友:
多余部分锯掉是不行的信号传输时序不同

网友:
加个wifi就行了

网友:
锯?。。。有想法。。。还是找个风枪把网卡芯片拿下吧。。

网友B:
有pCiEx1 网卡.也不贵啊,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