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梅捷SY-P31-L 全板无复位维修 VRMPWRGD偏低

楼主(2014-09-08):
实地回来后天天一直忙着老婆的事还有家里的事  又是老婆检查 又是家里一些事杂碎。 哎 前天才刚到我师傅那开始上班,上班也不像上班 上1, 2小时就带老婆检查去了,医院那鸟东西 就是等,时间耗不起, 刚到店里,板子超级多,下次发帖的时候给大家来个写真。前面3块板子整整搞了我一天,AM3的,NV桥,经验不足一些地方绕弯道绕了好久,修好供电桥又是坏的,那查信号这查信号,搞了半天还是桥坏了 然后一块是打雷桥短的  那店里的表 我一个多月没搞居然不灵了,搞的我戳了半天 还是没短   换了个表,直接发现短了 。 。 。。 时间呐 就这么没了。。。。郁闷死。 换桥店里没桥换,老板不想换-- -  没价值, 我查了一下 确实没价值, 桥就要30。。。 无语死了   不多说了  今天修了好几块 ,一个人动手拍的  有点垃圾。望给点小分鼓励下。

主板型号:SY-P31-L 梅捷
主板故障:全板无复位
维修点:换R606  100K 电阻

拿到板

内存供电正常

桥供电正常

总线供电正常

CPU供电正常

差分时钟正常

B16时钟正常

PWROK 32脚和78脚

32脚正常

78脚正常

VRMPWRGD  0.88 不正常

芯片得出2脚为VRMPWRGD

测的R605和606形成分压, 606为104电阻 100K 拆掉后,正常3.3V 量104变小, 换个104上去,修复跑码

中秋凌晨  发帖不容易,  大大们, 中秋大礼给点分就好了

朱。爱新觉罗 + 5 习惯加分

网友:
过节还这么敬业!!!!真心佩服!!

网友A:
台式的板,有图还是很好修的,最怕没图跑线那种

网友:
小电阻都查出来了,实地培训的就是厉害!

网友:
有图还可以 修好

网友B:
我修过一个一样的板,一样的故障,但是,是你红圈中的右面的三极管坏,04T的管子,记得是

网友C:
VRMPWRGD这个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中,也是提供给时钟芯片工作的开启信号之一,中间有经过排阻上拉。

网友D:
看楼主修得很顺手啊,供电时钟正常,就只有南桥复位了,如果复位条件都满足了,那又是桥挂了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台式的板,有图还是很好修的,最怕没图跑线那种

这个没图- - 郁闷死

网友:
没图。 跑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过一个一样的板,一样的故障,但是,是你红圈中的右面的三极管坏,04T的管子,记得是

嗯 对的。  是04T 看来这板子通病在VRMPWRGD这一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RMPWRGD这个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中,也是提供给时钟芯片工作的开启信号之一,中间有经过排阻上拉。

有些主板有 有些主板的时钟是直接 3.3V上拉的。 像这块板就是  直接上拉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看楼主修得很顺手啊,供电时钟正常,就只有南桥复位了,如果复位条件都满足了,那又是桥挂了??

复位 条件都满足不出复位,一般就是桥挂了 。

网友F:
这个VRMPWRGD信号是CPU供电电芯片电源好信号发出来的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个VRMPWRGD信号是CPU供电电芯片电源好信号发出来的吗

是的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

网友:
佩服,理论、基本功扎实,祝哥们中秋快乐!

网友:
电阻变小 导致下面的电压变小

网友:
下次换个好用的万用表吧,太耽误事,我就怕小电阻坏,不好找出来

网友G:
学习了,跑线路超烦人,楼主不错,要是我的话把大芯片换了不行就换板了

网友H:
楼主电阻还会变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电阻还会变小?

电阻阻值变小,只是很少碰见的情况。

网友:
暂时还没碰过不过谢谢哦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这种故障,没图不想修

网友I:
你都在修板了,我们还在笔记本一期啊,主板的都要忘记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学习了,跑线路超烦人,楼主不错,要是我的话把大芯片换了不行就换板了

那就是三板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都在修板了,我们还在笔记本一期啊,主板的都要忘记了哦

稍微温习下就记得了。    我宁愿花时间学笔记本呢= =  。 幸福的孩子。

网友:
vrmpwrgd信号在INTEL平台是很重要的测试点,遇到好几例了!

网友:
小电阻还真不好查

网友:
梅捷的板很少有图纸的

网友J:
PWROK这个信号是不是ATX灰色延时好信号?发给南桥做复位?

网友K:
南桥发出 VRMPWRGD#  信号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J:
PWROK这个信号是不是ATX灰色延时好信号?发给南桥做复位?

PWROK这个一般是IO对应引脚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同时提供给南桥复位工作,你说的ATX灰色延时电源好信号应该是PG信号。

网友L:
有图纸好一 点啊 ,没有图纸的时候你都不 知道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WROK这个一般是IO对应引脚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同时提供给南桥复位工作,你说的ATX灰色延时电源好信号应该 ...

好像就是这个信号哦   这个信号从ATX灰色线发出来给I/O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有图纸好一 点啊 ,没有图纸的时候你都不 知道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

这个没图纸- -

网友E:
引用 网友K:
南桥发出 VRMPWRGD#  信号吧

南桥发出VRMPWRGD 的话  我还在CPU供电那里修?

网友:
电阻变小少见,修好才是硬道理。。

网友:
努力加油,还得勤奋啊

网友:
思路很好,值得我学习,收藏一下!!!

网友:
又来学习了

fzxishuai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赖,赞一个

网友M:
按时序来搞很熟练明白  外加图片的 论证 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往篇很好的贴
以前还没注意IO的两个PROK信号呢  一般量一个就可以了吧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E:
是的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

正常的话应该是3.3V对吗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没图- - 郁闷死

那你是参照芯片的PDF来看的吗?

网友O:
Pwrok
pg
vrmpwrgd  这几个信号
有没好心人讲解下 一般是谁发出的 由谁接收
正常又是多少v

网友:
还是去迅维学习下   才可以啊 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南桥发出VRMPWRGD 的话  我还在CPU供电那里修?

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,发给南桥

网友:
看来供电正常不代表真的正常 还得看供电PG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Pwrok
pg
vrmpwrgd  这几个信号

我记的不清楚了 PG会发给CPU。然后  PWROK    一般是IO发南桥 北桥。  然后VRMPWRGD是CPU管理芯片发给南桥告诉南桥CPU供电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那你是参照芯片的PDF来看的吗?

嗯啊 不然怎么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按时序来搞很熟练明白  外加图片的 论证 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往篇很好的贴
以前还没注意IO的两个PROK信号呢 ...

两个都要的。

网友:
不错 不错  比较详细   新手看看  受益匪浅  最难修的板子  其实还是有复位不跑码的  查啥都正常  就是修不出来 !!!

网友:
梅捷的板子好像很多CPU供电问题

网友:
写得太详细,有点烦锁

网友:
VRMPWRGOOD 是CPU 发给南桥吧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,怎么才能练就那一身本领

网友:
供电  时钟 PG  (VRMPOWERGOOD和POWEOK)  然后是复位 这么修 INTEL的

网友P:
没复位差2个信号 是不是除了这两信号其他的原件 比如 串口 和声卡 网卡 这外部的设备也会引起没复位吗 或者说是这些原件 是南桥要收到他们发出信号好才会 有复位吗?

网友:
VRMPWRGD是供电芯片发给桥,一般同时还会发出CLK_EN#去开启时钟,桥还收到PWROK,当桥收到这两个PG后会发出CPUPWRGD,PLTRST# PCIRST#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没复位差2个信号 是不是除了这两信号其他的原件 比如 串口 和声卡 网卡 这外部的设备也会引起没复位吗 或者 ...

如果这些设备的复位被拉低 比如CPU的复位 那么CPU就得不到复位 不工作

网友:
哇 楼主辛苦了 。。。犀利

网友:
信号电压好难找

网友:
电阻的阻值变小的很少见,开路和短路的就多

网友:
这么小都能修出来,厉害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 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

我一直想VRMPWRGD信号是CPU发来的,看了上面的回复我一下子糊涂了。
让我特别的伤感,学了半天还不知道时钟电路的工做条件。看你的回贴
又让我有信心了。这个信号就是CPU的VCROE给桥的叫VTTPWRGD。,,,

网友:
纠正一下,是给时钟IC的。

网友:
电阻变小,很少见,

网友Q:
问下,你是、如何测量的,

网友:
是在路测量,还是拆下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问下,你是、如何测量的,

拆下测量的

网友:
没有图纸这种可真搞不了.

网友R:
哥们的思路有点混啊,为什么不按照流程来叙述呢,测量CPU供电正常,接着测量始终信号和差分始终信号,这两个测完,就查桥的所产生复位的条件,不是很好嘛,要让人看到明确的维修过程,好让人能够通俗易懂嘛,你这样也很好,不过对于路过的小白可能有点缕不清头绪,再接再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哥们的思路有点混啊,为什么不按照流程来叙述呢,测量CPU供电正常,接着测量始终信号和差分始终信号,这两 ...

我看你是什么都没看就评论吧?没差分时钟吗?自己看清楚好不好
想赚分我也不会扣你的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 可以   修东西就怕没有图纸了  像我们开始的

网友:
现在主板斗不修了,没价值,专攻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正常的话应该是3.3V对吗?

就是CPU的供电电压,CPU不一样,供电电压也一样,说白已经假负载的CPU供电。
一般在1.2V至2.0V吧。

网友:
VRMPWRGD的上拉电阻坏导致的。

网友:
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 变低或没有 直接换三极管还不行 在搞下  在换前面的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  学习了

网友:
l楼主技术的确不错

网友:
200快的万用表不错

网友S:
楼主I/O8712F     32脚和78脚PWROK 3.3V  是I/0本身发出来还是通过上拉来的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真是高手,像这种问题我是修不来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,经典帖子!

网友:
不错,长时间运转导致电阻变值,时序也很重要

网友T:
维修技术可以,,不过这板没有维修价值

网友:
真牛逼。我什么时候有这技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维修技术可以,,不过这板没有维修价值

要的是经验,与价值无关

网友:
过真是,有图有真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楼主I/O8712F     32脚和78脚PWROK 3.3V  是I/0本身发出来还是通过上拉来的

一般是通过IO本身发出来的,如果对应引脚外围没有连接上拉电阻的话。

网友:
谢谢你的
回答,又长知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复位 条件都满足不出复位,一般就是桥挂了 。

不一定啊。实在不行焊桥

网友U:
分压是不是两电阻串联一电阻接地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好好学习一下!看来迅维培训的还是很到位的!!!有时间我也去学习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正常的话应该是3.3V对吗?

是高电平3.3V状态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分压是不是两电阻串联一电阻接地

是的,另外电阻一端接地是为了形成电压回馈作用。

网友:
o..是查复位的两个两件吧

网友(2014-10-22):
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啊

网友:
好久不来看看了,我都忘得好多了。

网友:
看了 一下,不 错 赞一 下

网友:
师兄这么犀利 还招实习生么?

网友:
电阻变小 导致下面的电压变小 不错.学习了.

网友:
不错的帖子,值得拥有,学习了,谢谢!!!!

网友:
这个小芝麻管子 拿什么代换的呢。

网友:
把那两个相连的三极管拆一个会不会好 不用去管他的上下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