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的新电源发热什么原因

楼主(2014-09-08):
联想主机PD3.0主板945g 1G内存 集显坏了换的是最普通独立显卡  刚换了个长城额定270W的电源用着用着电源就热得厉害
主板北桥左边上的一个1500uf的电容也换了 南北桥也热得厉害  请教老师们是怎么回事  电源肯定是正品

网友:
进来学习学习

全旺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处理器发热厉害

网友:
什么问题  没有问题3.0的发热本来就是热的 不热就坏了   长城高仿太多了  我从来不相信长城  烧主板的王者

网友:
长城的还死贵

网友:
pD的cpu就是爱发热,后期出的945主板支持的还行

网友A:
是否主板有什么元件短路,比如南北桥等。

网友:
电源假货有没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否主板有什么元件短路,比如南北桥等。

就是怕这个啊  CPU也不算热 不超过50度 主板没有温度感应 手背感觉南北桥有些烫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