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-LINK 504 路由器秒杀

楼主(2014-09-08):
   放假闲着没事做,本着废物利用的心态,在废物区找到D-LINK 4口路由器。上次在客户哪里捡回来的,说上不了网,不多说直接上图。

鼓起的电容

拆下和换上的35V 470UF新电容,这种电容不好找,新的比原来的要高,差点盖不上盖子。

搞完试机OK

网友:
哈哈学习了  原来路由器也这么容易哦。。。只是造价太低。。

网友:

   放假闲着没事做,本着废物利用的心态,在废物区找到D-LINK 4口路由器。上次在客户哪里捡回来的,说上不了网,不多说直接上图。

鼓起的电容

拆下和换上的35V 470UF新电容,这种电容不好找,新的比原来的要高,差点盖不上盖子。

搞完试机OK

网友:
”直接上图“,没看到啊,图呢?

网友:
可能散热不好造成的

网友:
这两毛钱的技术   果断秒杀

网友:
又被你赚到了

网友:
又被你发现了 ,呵呵,

网友:
以后 我也注意点 遇到这样的 我都直接扔

网友:
又怀孕了,打死这小三。

网友:
我手里有个路由器,能联上,就是上不了网,是拨号不成功

网友:
呵呵 换了好多路由下来,还真没想过动手修修 呵呵

网友:
换电容,也是技术?

网友(2014-10-20):
难道大街上的人都会换电容不成 ?

网友:
看来以后没事要研究一下路由呀!

网友A:
这种路由器也就修修供电部分而已,若芯片问题就没有修理价值了。

网友:
现在都是无限的了

网友:
路由器越来越多了,维修再利用,也是好事一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路由器也就修修供电部分而已,若芯片问题就没有修理价值了。

对的,芯片问题就不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