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P ATX-250PAF求思路

楼主(2014-09-08):
客户一台半年多没使用的AMD台机,主板是HP的,这块电源估计是原配。客户说不开机,因为月底报账急需电脑,说先对付亮啦报完帐在修。开机发现直接蓝屏。经处理内存后能进PE,这时发现c盘没法读取,提示没格式化,经客户同意格式化C盘后做系统,格式化后C盘正常,然后直接进行GHOST操作,也正常。而且提示重启我还有意看啦一下c盘文件也正常。可是重启后问题来啦,直接黑屏。按主机开关键无反应,本以为是机箱开关失灵,直接短路开机针还一样,把电源拔下短接绿线也一样,为啦防止主板供电短路把电源线从主板全拔下,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还不动,这时可以确定电源有问题,把客户另一电脑换上恢复正常,旧电源带回。客户还说电源是去年新换的。好啦下面上图。

电源很干净,而且没有虚焊和外观损坏的元件,第一个散热片只有2个开关管,估计那个8脚芯片是控制辅助电源的,待机5V正常。这种电源第一次遇见,想修理无处下手,望大家提供思路或芯片资料,那个20脚大芯片百度也查不到。先谢谢各位啦。嘿嘿能有线路图或类似这型号的线路图最好。

网友:
大芯片3528-749-J07AC应该查那部分啊?

网友:
呵呵 还真找到啦资料,这里和大家共享,没有分只能截图,也不知能不能看清楚。

网友:
也是网上查到的,发上来共享,望参考这些资料提供思路谢谢。

网友:
对电路不是很熟悉,我的想法是这个DM311是不是就等于利用主开关管过来的交变电压输出辅助电源,要是这样我的这块电源因为辅助5V正常,就没必要检测这块芯片 和周边元件啦是不?

网友:
呵呵自己推翻自己的想法,辅助电源没工作,难道主开关管能工作?难道这块芯片直接通过市电220V交流启动?它的启动电压是85-265V倒也符合要求,望高手解惑。

网友:
大散热片上的小线路板是风扇调速的,这块电源该有的都有啦,和国内品牌比较可以说算精品吧。电源分量很足。

网友A:
垃圾电源 高仿的 吧  这个10元买了 好 了 不然浪费你的时间

网友B:
先查3528的1脚是否有5V电源,再测6脚PS-ON电压多少。

网友B:
接着再测Q1/Q2是否正常,也可以代换这2个三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着再测Q1/Q2是否正常,也可以代换这2个三极管。

Q1和Q2是指大开关管还是那2个启动小三级管?没有线路图啊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着再测Q1/Q2是否正常,也可以代换这2个三极管。

呃你是指的芯片上的那个Q1和Q2吧,也就是给主开关管工作的那2个三极管吧,明白啦。这个确实是关键,他不好主开关管就不会工作,谢谢你的提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垃圾电源 高仿的 吧  这个10元买了 好 了 不然浪费你的时间

我的时间没你那么金贵,而且我对这种新电路有兴趣,而且建议你提高回帖质量,免的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最好把你的回帖给你语文教师看看,问他是不是教体育的冒牌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查3528的1脚是否有5V电源,再测6脚PS-ON电压多少。

3528的1脚有5V电压,6脚也正常,4V多一点,和绿线电压相同,而且绿线接地时3528也为0V,我发现20和19脚的作用和7500的8脚与11脚相同,而且它们也都电压正常,不知这个H945如果在线测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,再就是我过去一般这种小3级管使用烙铁拆,很麻烦,是不是用风枪简单,要是风枪用多大的温度和风力为好?

网友:
高手们进来指导一下啊,这种电源真的不知如何下手哈。

网友:
学习分享一下,谢谢

edisong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C:
测量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输出,对比短接绿地前后的电压有没变化,如果输出的电压有变化了,就检查主开关管电路(包括主开关管、限流小电阻、加速小电解电容等),无变化则查芯片有没损坏或看工作条件是否符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量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输出,对比短接绿地前后的电压有没变化,如果输出的电压有变化了,就检查主开 ...

谢谢指导,这几天忙没时间,过几天空闲啦一定按你的方法试试,换芯片就不想试啦,这种芯片不好找,买的少加邮费就不如买个网吧倒下的电源啦,也就20元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辛苦了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(2014-10-13):
这个电源我也有一个,还没有修呢,继续关注,学习

网友D:
象你这样电源放久了不能使用,排除电路虚焊以外,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电容问题。
在主芯片周边电容查一下,从大到小替换掉。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象你这样电源放久了不能使用,排除电路虚焊以外,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电容问题。
在主芯片周边电容查一下,从 ...

前一阵忙,一直没看帖子。谢谢你的回复,不过这个电源是人家主机里带的,在我手里才坏。当时的情况是开机进不去从系统,因为主板已经开始自检,而且进BIOS也看到硬盘,就和客户说是不是系统有问题,做个系统吧,客户同意,心想还是关机盖上盖,做完系统直接走人就行啦。就在把主机盖上盖,第二次开机是无反应,换电源正常,好在客户通情达理,换电源做好系统就算完工啦。现在明显就是开机2个大开关管基极没得到启动电压,直流高压加载第一个开关管的c极电路没开通。再简单的说就是开关管没工作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测量二只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输出,对比短接绿地前后的电压有没变化,如果输出的电压有变化了,就检查主开 ...

我今天还真测啦推动管C极的电压,大概是1.4V吧,没有变化。不过我仔细对照电路图,认为你的这种方法怕有不妥之处。我的想法是,2个推动管的C极通过推动变压器的2个线圈连在一起,这2个最后通过2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由辅助电源的高压(这个电压不同的电源也不同,这里是14V经2个电阻降压到1.4V)。他们通过2个推动管轮流对地构成回路,也就是在辅助线圈形成方向不同的电流,进而在次级线圈感应出电流,推动主开关管轮流工作。就和主变压器一样,他们应该是脉充电流,这个直流是测不出的吧,我主变压器测过,正常只有交流能测出。呵呵说啦那么多,其实我的意思是只要推动变压器次级无电压,就可以判断这部分不正常。我的次级就没电压,所以可以肯定这部分有问题,就是电路保护起码次级也要有电压在保护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今天还真测啦推动管C极的电压,大概是1.4V吧,没有变化。不过我仔细对照电路图,认为你的这种方法怕有 ...

C极输出电压只有1.4V并且没有变化,说明芯片并没有推动输出(如果推动三极管是正常的),如果芯片有正常输出推动三极管C极电压应该在3V以上,所以楼主还是转到芯片和推动管上查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