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352G不触发的奇怪问题,求救!

楼主(2014-09-08):
前2天接了一台宏基4352g的笔记本,刚开始客户说是小孩拉了滑到地上的,经检查是电源接口坏,报价~等装好后通知客户来取机!走之前开机还好好的!可是客户到家后打电话给我说开不了机了!
所以让客户拿来我再帮他看看,机器回来后触发无法上电,取下电池可以自己上电,有时可以显LOGO但是暗屏!EC芯片换过!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!谢谢!
版号:je40 hr mb  10267-4

网友:
补充一下,EC触发有跳变!

网友A:
有可能南桥摔虚汗了!

网友:
对,有可能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南桥摔虚汗了!

南桥加焊过了

网友A:
那只能慢慢查呢!你在看看屏供电正常吗?因为有暗屏,应该往那方面考虑下!充电电路你也排查下!

网友:
电源设备器检测信号ACIN正常吗?

网友B:
取下电池可以自己上电.CMOS电池顺便换下

网友:
南桥虚焊了可能

网友C:
把休眠开关拿掉看看

网友D:
暗屏是不是屏供电问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暗屏是不是屏供电问题呀

屏供电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只能慢慢查呢!你在看看屏供电正常吗?因为有暗屏,应该往那方面考虑下!充电电路你也排查下!

回头我把充电电路查下看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取下电池可以自己上电.CMOS电池顺便换下

这个跟cmos电池应该没关系吧?电池电量正常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休眠开关拿掉看看

试了不行哦,谢谢!

网友E:
摔过的机器,问题多啊

网友:
换南桥试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摔过的机器,问题多啊

摔是摔了下,电源接口是带线的没有伤到主板,坏的真的有点莫名其妙的!

网友:
你看看BIOS  和COMS 电池 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