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都是16G,不同品牌的tf卡是不是LBA值会不一样啊?

楼主(2014-09-08):
客户一台定做的山寨平板,内置一块闪迪16g卡,系统、数据都在这张卡上。故障是系统有问题,内置软件出错。
把卡插到读卡器用diskgen打开,发现很多分区,只有一个对外可见有盘符,是数据分区。

现在的问题,我想把整张卡内容用winhex导出到另一张卡上,结果在数码城找了半天都是金士顿16g,两张卡lba值差了很多,具体不记得。总之是金士顿卡比闪迪原来的卡少了大约500M,最后一个分区复制不全!

不知道同行们怎么看这个问题,包装都是16G,实际尺寸怎么会差这么多?如果买一张闪迪的,会不会也和原来那张大小不同呢?

网友A:
如果想恢复数据做个镜像就可以了

网友B:
用winhex导出到硬盘里不行吗?

网友:
LBA值是固件决定的 一般和固件版本有关

网友C:
这个是正常的,不同品牌的硬盘,同样的容量,LBA也有不同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恢复数据做个镜像就可以了

不是恢复数据,现在的情况是又一个好的平板,想把里面的16g数据全部复制到一张新卡上,然后替换坏的卡。
手里的16g卡都小那么一点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winhex导出到硬盘里不行吗?

导出到硬盘了,现在想恢复到一张新卡上,手里没有那么大lba的16g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正常的,不同品牌的硬盘,同样的容量,LBA也有不同的。

谢谢罗工支持,看来只能买闪迪的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是恢复数据,现在的情况是又一个好的平板,想把里面的16g数据全部复制到一张新卡上,然后替换坏的卡。
...

那就买个原来一样的卡,或者买个32G的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谢谢罗工支持,看来只能买闪迪的卡了

也可以买32G的卡,LBA绝对比16G的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以买32G的卡,LBA绝对比16G的大了。

只能这样了,再买16g就算闪迪的可能不是一个批次也不相同。
只是32g的卡,恢复回去16g的winhex镜像,会浪费好多空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