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 COMS放电就正常

楼主(2014-09-08):
联想G475的COMS电池放电就正常,使用两天之后就不能触发了。求助!
求助
联想

网友:
换南桥吧 COMS坏

网友:
要不你查下RTC

网友:
我也放了一个电就前天 不过一切正常 我那个是单桥的G475 你的是什么样的啊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吧,

网友:
查rct电路。或换桥

网友:
确实是南桥 的问题,,,,以前修过这机器,,,放电有时能用几天又得返修....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吧!这点小毛病,估计南桥挂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:
换掉南桥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,估计差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