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巴达克MI5-G41SGMD2自动上电,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4-09-08):
主板斯巴达克MI5-G41SGMD2自动上电,复位灯常亮,

先简单清BOIS,不行。测主板IO(采用W83627DHG-A)72脚为低电,拿下与72脚相连的330电阻,发现主板不自动上电了,测330电阻与IO相连端为0V,另一端为5V,没有被其他元件拉低,再测68脚有高-低-高跳变,67脚也有,73脚没有跳变,南桥信号没过来?挑针!发现73脚焊盘有跳变,估计IO有问题,找不到同型号,在一个烧上下管的主板(CPU座旁边一些小黑电阻好多短路阻值为0了,当料板用吧,)找到W83627DHG-P,论坛上说可以代换,就试试吧,

如图换的还好吧,接电不自动上电了,触发,风扇迅速转起来,我的心情转开了,突然卡走到E1-C0-C6掉电,又反复这样……#¥%%—这是什么现象?换内存打阻卡,供电正常,换内存看看,OK亮机,什么情况啊?高手解释一下。此板换IO正常了。

引发掉电的内存!

网友:
测IO这么复杂

网友:
I/O可以互换。内存还坏了?

网友:
好多奇怪的现象都不好用常识解释,记住这个经验就行了

网友:
南桥或者IO坏

网友:
主版维修,不会还是跟帖学习

网友:
这种故障少见,见了得头疼好久

网友:
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

网友:
后面带字母的IO可以替换????

网友:
南桥或者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