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拆掉不会影响待机3V5V的产生吧?

楼主(2014-09-08):
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

EC拆掉不会影响待机3V5V的产生吧?

网友A:
如果待机的开启是EC控制的,当然会影响,不过大部分待机是不受控制的,依图而分析

网友:
肯定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待机的开启是EC控制的,当然会影响,不过大部分待机是不受控制的,依图而分析

我拆的是B460的 影响吗

网友B:
有些会。B460不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些会。B460不会

我刚查了一下时序  必须要EC的s5_enable发出才能开启3 V5V  EC拆掉肯定不出3V 5V了 我推断你回答错误了

网友:
有些会有些不会 B460好像要EC工作才有待机吧

网友:
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吧,,有些待机的开启是通过EC发出的,,,你拆了的话肯定就没有待机了

网友D:
修机器拆掉EC,去修3,5V有什么意义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修机器拆掉EC,去修3,5V有什么意义吗?

楼主可能这样想的,当怀疑EC坏了但又没有配件换,EC还在路途时,是否可以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查了一下时序  必须要EC的s5_enable发出才能开启3 V5V  EC拆掉肯定不出3V 5V了 我推断你回答错误了

我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可能这样想的,当怀疑EC坏了但又没有配件换,EC还在路途时,是否可以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。

你太聪明了!EC短路已经拆了

网友:
重在参与啊

网友:
新平台拆了EC 3.3待机电压依旧有的

网友:
会把,管理芯片别拆就好了

网友:
看设计哪!  正常都是靠ec 开启

网友:
主要看下受不受EC控制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待机的开启是EC控制的,当然会影响,不过大部分待机是不受控制的,依图而分析

不会吧, 3V5V 都需要EC去开启啊,大部分EC需检测到适配器插入, 才发出信号开启南桥待机电压

网友:
有些待机电压是自己开启,有些是要EC开启,不过拆掉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得具体分析吧,但强烈建议不要拆掉EC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不会吧, 3V5V 都需要EC去开启啊,大部分EC需检测到适配器插入, 才发出信号开启南桥待机电压

现在用得都是TPS系统的待机芯片,都是EC受控的

网友:
拆了EC,应该只有EC的待机电压,不会有3,5V

网友:
看具体的图纸才知道。 E430 ec坏了 也是不出3 5v

网友:
B460肯定影响

网友:
很多机器都是EC控制3 5v了。。不过你可以给开启信号人为开启。

网友:
主要看主板设计!!!有些主板3V5V是由自己的线性电压开启的!我今天修一台神州a400 的就是这样!按开关EC才开启南桥供电!~~

网友:
看机型吧,有的影响有的不影响。

网友:
有的3  5  开机就有了,不需要EC去开启,还是得按时序来

网友:
不能吧。不可以的

网友:
看它受不受EC控制,受控制就不能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用得都是TPS系统的待机芯片,都是EC受控的

请教何为TPS系统的待机芯片

网友:
老机器不会但是新的机器会因为EC 得读取BIOS才能给3  5  V芯片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何为TPS系统的待机芯片

51125 51123系列的用得比较多,都是待机芯片,这些受EC控制,有些老板子不需要EC控制,开启信号直接由公共点电压通过分压电阻控制,这个你没事在站内多看看关于待机方面的贴子,

网友:
看要不要EC控制,,,,,,

网友:
影不影响3 5V产生就要看3 5V产生的EN是谁控制的了!

网友:
有些会,有些不会,要看是哪个代工做的了

网友:
大部分都有影响

网友:
根据时序图来看就好了,我感觉大部分都要经过EC的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都走向节能了,多数都要EC控制才出3 5V电压的.

网友G:
看你的发帖量 又知道看时序 你真的需要来问这个问题?
tzsky
当时真的没想到看时序 我修本没有一个流程 有点乱 东一榔头西一棒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你的发帖量 又知道看时序 你真的需要来问这个问题?
当时真的没想到看时序 我修本没有一个流程 有点乱 东一榔头西一棒的

网友:
这个要和实际电路来讲有的开启信号就是EC开启的

网友:
有的是不需要要的

网友:
你最好根据实际电路图来分析

网友:
最好不要拆芯片在上电,那样风险很大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会

网友:
有些会有的不会,上次外长了一个RV411把EC

网友:
上次碰到一个RV411把EC拆了也有3V 5V,

网友:
看机了,当然会啦

网友:
现在大部分都受EC控制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一样,时序不一样,不是每个都相同,待机有的受EC控

网友:
这个要看时序,如果待机芯片开启信号不受EC控制的话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