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78 se 插电源后电源风扇转

楼主(2014-09-08):
华硕m4n78 se本来是自动上电的,换了IO边上的三个822排阻后不自动上电了,但是 插上电源后电源风扇自动转(此时还没上电CPU风扇不转的),诊断卡上12V有点微弱的亮光,点开关也能正常使用,就是插上电源后电源风扇自动转有谁碰到过此问题

网友A:
改下电路  接s3状态电源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改下电路  接s3状态电源下

怎么改?能指点一下吗